KEIL中如何建立多个C文件及注意事项 模块化编程

楼主:
      首先,我们需要一个新文档,这个文档的建立有两种方法,下面将以delay函数进行叙述:

      第一种,在工程目录下建立一个delay1ms.txt然后将其改名为delay1ms.h。因为都是同编码的所以不会出现乱码,然后在工程中将其打开。

      第二种方法是直接在工程中新建一个文档,然后保存的时候将名字保存为delay.h即可。其次,我们需要编写delay.h这个文件的内容,其内容如下:
#ifndef _DELAY1MS_H_
#define _DELAY1MS_H_
void delay1ms();//延时函数
#endif
        这个是头文件的定义,作用是声明了delay1ms()函数,因为如果在别的函数中如果我们需要用到delay1ms()函数的话,若不事先声明则在编译的时候会出错。对于#ifndef……#define……#endif;这个结构的意思就是说如果没有定义(宏定义)一个字符串,那么我们就定义它,然后执行后面的语句,如果定义过了那么就跳过不执行任何语句。

注意事项说明:

        一、当你在A文件的C文件中定义了一个变量flag,但是要在另一个B文件的C文件里调用它,这时你要在B文件进行声明,表示你已经定义了flag这个变量。例如:

A中定义: unsigned char flag;    B中声明:extern unsigned char flag;

注意B中要加上变量的类型,不然有时会报错。

       二、.h文件里一般只放函数声明和全局变量,具体功能的实现一般写在.c文件(函数)里。

网友:
多个函数有如何进行?

网友:
讲的很好,我成功了!

网友:
#ifndef……#define……#endif; 避免重复编译引起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