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容的安秒积和电感的伏秒积

楼主:
  《电工学》或者《电路分析》教材中,对电容的定义是这样的,如图(01),满足图(01)式的电路元件,就是电容。式中i和u都是时间t的函数,电容量C是常数。

          图(01)
  我们把dt移到左边,如图(02)。

          图(02)
  两边对时间积分,积分限从0到t。因为电容量C为常数,所以可提到积分号之外。

          图(03)
  我们来看看左边的积分结果和右边的积分结果是什么意思。
  左边是通过电容的电流对时间的积分,意思就是电容在0~t这段时间内充或者放的电量,在国际单位制中单位是库仑,也就是安·秒。右边是du对时间的积分,这个积分结果可不是电压,而是在0~t这段时间内电压的增量Δu,也就是这段时间内电容两端电压的变化量。
  我们再看看左边积分结果为零意味着什么。左边积分结果为零,右边当然也必须为零。C是不为零的常数,那么右边积分也必须为零,意思就是电压的增量Δu为零。也就是说,电容两端电压没有发生变化,电容恢复到时刻0的状态。

  《电工学》或者《电路分析》教材中,对电感的定义如图(04),满足图(04)式的电路元件,就是电感。式中i和u都是时间t的函数

          图(04)
  我们把dt移到左边,如图(05)。

          图(05)
  两边对时间积分,积分限从0到t。因为电感量L为常数,所以可提到积分号之外。

          图(06)
  我们再一次来看看左边的积分结果和右边的积分结果是什么意思。
  左边是电感两端的电压对时间的积分,但是物理学中并没有这么一个物理量。没办法,前人并没有考虑到另立一个物理量。但我们知道积分的结果在国际单位制中的单位是伏·秒,所以我们可以给这个积分起个名字叫伏秒积(它就相当于电容中电流对时间的积分,也就是电量,单位是库仑)。右边是di对时间的积分,这个积分结果可不是电流,而是在0~t这段时间内通过电感电流的增量Δ,也就是这段时间内电感中电流的变化量。
  我们再看看左边积分结果为零意味着什么。左边积分结果为零,右边当然也必须为零。L是不为零的常数,那么右边积分也必须为零,意思就是电流的增量Δi为零。也就是说,电感中电流没有发生变化,电感恢复到时刻0的状态。
  如果图(06)式中左边积分不为零,意味着什么?
  如果左边积分不为零,例如我们对电感施加图(07)所示的矩形波脉冲电压,那么每个矩形波之后左边积分就增加一个固定的数量,同时每个矩形波脉冲到来之际电感中电流都会线性增加一个数值。但电感两端电压为零(也就是电感两端短路)那段时间里面电流并不变化(这段时间内左边积分为零)。于是电感中电流就会如图(07)中红色线所示,每个矩形波脉冲都会使电流增加,最后电感中电流上升到可能是很大的数值。电感中电流上升到很大的数值,要么电流与电感铜线电阻之积恰好与电压脉冲数值相等,电流停止上升,要么电流大到使电感烧毁。如果电感是具有铁芯的,那么很大的电流必将使铁芯进入磁饱和状态。

          图(07)
  只要把图(07)中电压改成电流,电流改成电压,对电容来说,上述结论仍然适用,即在若干个电流脉冲过后,电容两端电压不断上升,直到电容被击穿。
  所以,无论是电容还是电感,要恢复到原来的状态,对电感来说,两端电压对时间的积分必须为零,对电容来说,通过电流对时间的积分必须为零。
  这个结论对电子线路中的电感和电容都适用。无论是什么样的电子线路,其中元件必定是要恢复到原始状态的,至少关机一段时间后要恢复到开机前的状态。
  电压或者电流波形的横轴是时间,纵轴是电压或者电流。电压或者电流波形与横轴所包围的面积,就是前述电压或者电流对时间的积分。
  由此,无论对电感施加什么样的电压波形,包括你可以想像出来的最怪异的波形,其时间轴上方的面积必定与时间轴下方的面积相等。

          图(08)
  图(08)就是对称矩形波电压对时间的积分图像。图中黄色部分的面积必定与绿色部分的面积相等。

          图(09)
  波形不对称情况呢?波形不对称情况下,电感两端电压对时间积分,亦即横轴上方面积和下方面积仍然相等。
  对正弦波、锯齿波……只要是你能够想出来的波形,电感在一定时间后恢复到原始状态,横轴上方和下方的面积必定相等。
  换句话说,电感恢复到原始状态,电感两端电压与时间的乘积,也就是伏秒积,一定为零。
  我们还知道:电感中电流与电感的磁通量直接相关,对空气芯电感,磁通量与电感中电流成正比,对铁芯电感,磁通量不大时磁通量也和电流成正比。所以上述结果也可以说成是:电感中磁通量恢复到原始状态,电感两端电压与时间的乘积,也就是伏秒积,一定为零。
  以上是对电感两端电压伏秒积的分析。对多个绕组的电感——变压器,上述结论仍然适用。因为普通变压器各绕组是绕在同一个铁芯上的。

此内容由EEWORLD论坛网友maychang原创,如需转载或用于商业用途需征得作者同意并注明出处

网友A:
@大小家伙好

必须先看完此帖,才能够讲述如何用变压器耦合驱动半桥或者全桥电路。

网友:
写得很到位!学习了,以前没想过二者的对偶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小家伙好 必须先看完此帖,才能够讲述如何用变压器耦合驱动半桥或者全桥电路。

好,标记一下

网友B:
"但电感两端电压为零(也就是电感两端短路)那段时间里面电流并不变化(这段时间内左边积分为零)。"这一句有点理解不过来,这里一定要是电感两端物理短路形成的电压为0,还是说只要断开外部电压就可以看作两端电压为0?假如是第一种物理短路形成的两端电压为0,那么电感铜线上的电阻在这期间是不是会产生功率消耗,是否会对电流产生影响,在这期间不会保持不变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但电感两端电压为零(也就是电感两端短路)那段时间里面电流并不变化(这段时间内左边积分为零)。"这一句 ...

"这里一定要是电感两端物理短路形成的电压为0,还是说只要断开外部电压就可以看作两端电压为0?"

是指电感两端短路,短路才可以看作两端电压为零。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但电感两端电压为零(也就是电感两端短路)那段时间里面电流并不变化(这段时间内左边积分为零)。"这一句 ...

“假如是第一种物理短路形成的两端电压为0,那么电感铜线上的电阻在这期间是不是会产生功率消耗,是否会对电流产生影响,在这期间不会保持不变了吧?”

本帖并未涉及绕组铜线的电阻,即电感是理想的。如果考虑电阻,亦即考虑实际电感,那么首帖图(04)电感的定义就不对,符合 udt=Ldi 的元件根本就不存在。

网友C:
有个疑问,当占空比大于50%时,如波形(3)(4)所示

如果充电占空比大于50%,电感电流会趋向于饱和。

而实际上无论如何调节占空比,电感充电的占空比都不会超过50%,这时电感的稳态要如何理解?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1088229-1-1.html基于此贴主贴中的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个疑问,当占空比大于50%时,如波形(3)(4)所示 如果充电占空比大于50%,电感电流会趋向于饱和。 ...

“如果充电占空比大于50%,电感电流会趋向于饱和。”

没有这回事。

只要充电伏秒积(蓝色)与放电伏秒积(橙色)相等,电感中电流必定复位(恢复到原始电流大小和方向)。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有个疑问,当占空比大于50%时,如波形(3)(4)所示 如果充电占空比大于50%,电感电流会趋向于饱和。 ...

“而实际上无论如何调节占空比,电感充电的占空比都不会超过50%”

电感充电的占空比超过50%,在开关电源中是很常见的事情。不知道“不会超过50%”从何说起。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有个疑问,当占空比大于50%时,如波形(3)(4)所示 如果充电占空比大于50%,电感电流会趋向于饱和。 ...

8楼图中,第(3)幅波形附注说“幅值不会超过施加在电感上的电源电压,故该波形不可能出现”。

实际上,该波形完全可能出现。Buck电路、Boost电路……都可能出现占空比达到70%的状况。

网友C:
引用 网友A:
8楼图中,第(3)幅波形附注说“幅值不会超过施加在电感上的电源电压,故该波形不可能出现”。 ...

我编辑一下,是基于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1088229-1-1.html中主贴的电路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我编辑一下,是基于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1088229-1-1.html中主贴的电路

不错,是那个帖子里面所讨论的电路。

恕我直言:那个帖子里面的电路,实在是不大懂开关电源的新手设计的,无论硬件还是软件。

本帖是讨论那个帖子所需要的预备知识。讨论那帖的帖子,我还没有写完,或者说得准确一些,图还没有画完。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错,是那个帖子里面所讨论的电路。

恕我直言:那个帖子里面的电路,实在是不大懂开关电源的新手设计 ...

是如你所说的这样,那个帖子的软件和硬件都是我弄的,不大懂开关电源。
问老大,老大也没给解释清楚,遂上论坛问个究竟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假如是第一种物理短路形成的两端电压为0,那么电感铜线上的电阻在这期间是不是会产生功率消耗,是 ...

“电感中电流上升到很大的数值,要么电流与电感铜线电阻之积恰好与电压脉冲数值相等,电流停止上升,要么电流大到使电感烧毁。如果电感是具有铁芯的,那么很大的电流必将使铁芯进入磁饱和状态。”文中有提到了电感铜线电阻,我才有此疑问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而实际上无论如何调节占空比,电感充电的占空比都不会超过50%” 电感充电的占空比超过50 ...

下图从上到下,从10%占空比逐步递增,步长为10%

从那个帖子主帖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1088229-1-1.html中的电路说起,可以看到电感的充电的占空比不会超过50%

我在8楼中提出的疑问,是针对我原贴中错误的电路(不能实现上下幅值对称,互补,占空比可调的变压器驱动),为何70%占空比时,不是8楼中(3)对应的波形,而是(4)的波形

问题没有描述清楚,是我的问题,不好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感中电流上升到很大的数值,要么电流与电感铜线电阻之积恰好与电压脉冲数值相等,电流停止上升 ...

是的,文中提到过电阻。如果电感中电流不大,那么电阻上电压与电感上电压相比较是很小的,可以忽略。但在电感两端电压持续不断磁通无法复位情况下,电感中电流不断增加,电阻上电压也不断增加,电感两端电压却没有增加(电感两端电压与电流微分成正比),此时电阻上电压不可忽略。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下图从上到下,从10%占空比逐步递增,步长为10% 从那个帖子主帖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108 ...

16楼电压波形出现倾斜(你那个帖也是出现倾斜),估计你的电感是磁芯电感,铁芯材料已经进入饱和状态。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是如你所说的这样,那个帖子的软件和硬件都是我弄的,不大懂开关电源。 问老大,老大也没给解释清楚,遂 ...

别着急,且待我慢慢写出来。论坛里面要讲一个问题,比课堂麻烦得多,要在键盘上敲字而不能口说,这个速度就慢多了。画图也不能在黑板上画草图。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下图从上到下,从10%占空比逐步递增,步长为10% 从那个帖子主帖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108 ...

铁芯一旦出现饱和,波形在横轴以上部分和横轴以下部分面积即不再相等。开关电源中,铁芯饱和一般是不允许出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16楼电压波形出现倾斜(你那个帖也是出现倾斜),估计你的电感是磁芯电感,铁芯材料已经进入饱和状态。

刚才意识到这个问题,重新绕了

磁芯是EE28,新绕的是31T:30T:29T,原边:副边:副边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别着急,且待我慢慢写出来。论坛里面要讲一个问题,比课堂麻烦得多,要在键盘上敲字而不能口说,这个速度 ...

画图比较耗时间,8楼的图,是用excel画的,花了半个小时

不知道版主有无更好的方法绘制这类波形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画图比较耗时间,8楼的图,是用excel画的,花了半个小时 不知道版主有无更好的方法绘制这类波形

我画图的方法更笨。这些电原理图和波形图,我是用Windows自带的“画图”画出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画图比较耗时间,8楼的图,是用excel画的,花了半个小时 不知道版主有无更好的方法绘制这类波形

这是事先画好的一些元器件。选择需要使用的元器件,copy,然后paste,再用线联接到一起。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个疑问,当占空比大于50%时,如波形(3)(4)所示 如果充电占空比大于50%,电感电流会趋向于饱和。 ...

建议LZ先把电路充磁和消磁的路径画出来,然后再列一下方程

网友:
引用 网友D:
大小家伙好 发表于 2019-9-9 11:56 有个疑问,当占空比大于50%时,如波形(3)(4)所示 如果充电占空比 ...

想不通占空比为30%和70%时的波形为什么是刚好相反的。

层主可以帮忙看下我这样子想,是哪里想错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不亦心 发表于 2019-9-9 23:03 大小家伙好 发表于 2019-9-9 11:56 有个疑问,当占空比大于50%时,如波形 ...

“但这个电路在实际中30%占空比与70%占空比,U1与U2幅值对调。”

你是指你前一页的这幅图?

没有错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但这个电路在实际中30%占空比与70%占空比,U1与U2幅值对调。” 你是指你前一页的这幅图 ...

对,是指这幅图

这幅图中,为什么充电的占空比,不会超过50%

还是说这幅图中的(4),橙色区域其实是充电?

网友:
引用 网友C:
对,是指这幅图 这幅图中,为什么充电的占空比,不会超过50% 还是说这幅图中的(4),橙色区域其实 ...

充电和放电,本来就是相对的。你规定某个电压(对电感来说)或者电流方向(对电容来说)为充电,那么反向电压或者反向电流就是放电。

有些人认为:能量增加的方向就是充电,能量减少的方向就是放电。这对蓄电池来说是正确的,因为蓄电池不可能在储能减少到零之后继续放电。但对电容来说则不然。假定电容初始状态并无电荷,你对电容施加一个电流,电容储能增加,然后施加反向电流,则电容储能减少。但电容中电荷减少到零后继续施加反向电流,电容储能又会增加。此时你施加的反向电流,应该说是充电还是放电?

网友:
楼主加油,我们都看好你哦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不亦心 发表于 2019-9-9 23:03 大小家伙好 发表于 2019-9-9 11:56 有个疑问,当占空比大于50%时,如波形 ...

原帖中怎么设计可大范围调占空比的驱动变压器电路,早就有大师回复了,

你不看,一直扎在这个图里纠结。。。。

几个问题:

1,方程中U1,U2分别是什么(表达式)?

2,确定你的表达式正确吗?

3,图中串联的C,R是摆设,没电压?

4,那四个二极管不会导通?

5,一直在纠结不能调占空比,为什么不把付秒平衡表达式尝试使用占空比(变量)和VCC来表达,

然后看什么时候满足付秒平衡,什么时候不满足。。。。

网友:
引用 网友D:
原帖中怎么设计可大范围调占空比的驱动变压器电路,早就有大师回复了, 你不看,一直扎在这个图里纠结 ...

原贴中怎么设计大范围调占空比的驱动变压器电路,是指下面这个回复?

这个我看到了,可这个是单极性的驱动。

若驱动变压器副边是双绕组,想要占空比大范围可调的双极性驱动,能不能实现,怎么实现,我纠结的是这个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原帖中怎么设计可大范围调占空比的驱动变压器电路,早就有大师回复了, 你不看,一直扎在这个图里纠结 ...

1、电感两端的电压

2、不确定,确定的话就不会问了

3、同1,表达式的电压指的是电感两端的电压,C、R上的压降可忽略

4、实测只有上面两个二极管会导通(去掉下面两个二极管,波形无变化);这四个二极管不是用来给电感电流换向瞬间产生的感应电动势提供续流回路吗?

5、尝试了还是不对啊,解释不通。依然想不明白这电路为什么不会出现(3)的波形

网友:
引用 网友C:
1、电感两端的电压 2、不确定,确定的话就不会问了 3、同1,表达式的电压指的是电感两端的电压,C ...

变压器驱动半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