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用继电器触点保护电路,可能大家遇到同样的疑虑,继电器动作1万次就废了,如果要...

楼主:
通用继电器触点保护电路,可能大家遇到同样的疑虑,继电器动作1万次就废了,如果要延长继电器使用寿命,要增加怎样的电路?网上找了下资料,说加续流二极管,吸收电路等。这个只是保护线圈,并不能延长继电器的使用寿命。看看哪些坛友能分享下相关的电路。谢谢

网友A:
触点降额使用,可以延长触点寿命。

至于触点保护电路,通常是用压敏电阻或者TVS管或者RC串联电路并联在触点两端。

网友B:
注意概念:续流二极管是为了保护驱动元件的,跟继电器本身无关。消火花电路用来保护触点,防止触点烧蚀。至于继电器的动作寿命,那是继电器簧片的材料耐疲劳强度决定的,与电路无关,谈不上什么保护。继电器的寿命由触点寿命和簧片寿命(动作次数)中的小值决定,电路措施只能减缓或防止触点烧蚀造成的继电器功能终止。

网友:
触点保护电路,要根据负载类型和供电类型来取舍,如果是控制交流电压通断的话,触点两端加RC吸收电路就要慎之又慎了,比如电容大了有漏电流的隐患。

另外要提醒一个注意点,触点材料对烧蚀问题影响很大的。

还有一个可讨论的问题,大家习惯上常用的续流二极管,实际对触点保护是有害的,因为其效果是增加了动作过程时间(好处是减小了反向感应电压来保护驱动管),使得触点分离过程中放电拉弧的现象更严重。

网友C:
继电器有时看什么场合,多大负载

继电器消除接点火花有多种方法,有的效果还是可行

要想动作大,就把继电器换掉,改用电子开关,比如MOS管,,,但要根据功率大小,负载太大考虑发热,包括隔离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触点降额使用,可以延长触点寿命。 至于触点保护电路,通常是用压敏电阻或者TVS管或者RC串联电路并联在 ...

如果 用RC串联 参数的选取有何讲究?DC12V继电器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注意概念:续流二极管是为了保护驱动元件的,跟继电器本身无关。消火花电路用来保护触点,防止触点烧蚀。至 ...

有很多老鸟说过,保护电路是管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继电器有时看什么场合,多大负载 继电器消除接点火花有多种方法,有的效果还是可行 要想动作大,就把 ...

电子开关有导通电阻,  内阻对这个产品的精准度影响很大

网友:
引用 网友D:
如果 用RC串联 参数的选取有何讲究?DC12V继电器

RC串联后再并联在触点上,RC的选择要看负载大小以及负载的性质。通常是靠实验得出,选择的标准是目视火花最小。

网友:
引用 网友D:
如果 用RC串联 参数的选取有何讲究?DC12V继电器

上述靠实验得出电容数值的方法,是老tyw兄的经验。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很多老鸟说过,保护电路是管用的

注意概念:继电器的寿命由触点寿命和簧片寿命(动作次数)中的小值决定,电路措施只能减缓或防止触点烧蚀造成的继电器功能终止。

网友:
如果继电器的动作次数厂家只保证1万次,你加触点保护电路也只是让这1万次都能用上。没有触点保护电路,可能用几千次甚至更少次数继电器就废了。

网友:
为了延长使用寿命,只有趁继电器不注意的时候使用。。。

网友:
好的进口继电器,都会进行全密闭封装,这样空气中的氮气水汽湿气和腐蚀性气体对触点的伤害以及火花的产生几乎隔绝了,,,可以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