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低成本电压电流采集方案

楼主:
哪位利用单片机采集单相,三项电的电压电流采集方案。

网友:
如果不需要隔离,采集电压可以用电阻分压,采集电流最好使用电流互感器。

如果必须隔离,采集电压用小型电压互感器(实际上是初级串联大电阻的电流互感器),采集电流仍使用电流互感器。

当然,采集三相电压电流,应该使用三个电压互感器和三个电流互感器。

理论上说,因为三相电压和电流相量和为零,只需要采集两相电压电流即可,但那是三相对称情况才可以这么办,三相不对称时仍需要三个电压互感器和三个电流互感器。

网友A:
AD转换一般都是直流电压采集,交流电压如何转换成直流,是使用网桥转换成直流在加电容整流后在用电阻分压,还是先电阻分压在将交流转换成直流,不知如何采集交流的电压信号。

网友:
什么是“低成本”,必须考量具体应用,否则无法判断。楼主应先说明具体应用需求。

网友:
引用 网友A:
AD转换一般都是直流电压采集,交流电压如何转换成直流,是使用网桥转换成直流在加电容整流后在用电阻分压, ...

电流互感器不允许用整流桥直接接到互感器副边,那样会使电流互感器铁芯饱和,波形失真,误差非常大。

可以加偏置,使输入到A/D的信号均为同一个方向,也可以采用精密整流将交流信号取绝对值再送A/D。

网友:
现有一个可行的方案,在考虑成本方面的改进,现在还没有一个完整的方案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