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手电筒专用降压恒流IC芯片 手电筒方案

楼主:
LED手电筒专用降压恒流IC芯片

手电筒方案手电筒方案价格多功能

LED手电筒解决方案 原理图+PCB原文件+电路分析

手电筒IC LED照明手电筒方案LED手电筒IC 单节锂电池降压恒流IC

LED手电筒IC 单节锂电池降压恒流IC

概述
AP5152 是一种输出电流可调的、低
压差的 LED 恒流驱动器,仅需一个外接电
阻和一个 NMOS 管就可以构成一个完整
的 LED 恒流驱动电路,调节该外接电阻就
可以调节输出电流,输出电流可调范围为
100mA 到 3000mA。
AP5152 内置过热保护功能,可有效
保护芯片,避免温度超过 120oC 时因过热
而造成损坏。
AP5152 具有欠压保护功能。
AP5152 自带软启动功能,该功能可
以防止芯片在上电瞬间出现 LED 亮度的
闪烁。
AP5152 采用 SOT-89-5 的封装形式。
特点
 电源电压:2.7V~5.5V  输出电流:100mA 到 3000mA。  输出电流精度:优于±5%
 过热保护阈值:120oC  欠压保护:2.5V  电源电压可扩展至 400V 以上。
 软启动
应用领域
 线性 LED 照明驱动
 LED 手电筒、LED 台灯、LED 矿灯、
LED 指示灯等

概述
AP5151 是一种低压差、线性降压、
固定输出电流的 LED 恒流驱动器。
除 LED 外,AP5151 无需外接其它元
器件即可构成一个恒流输出的 LED 驱动
电路。
AP5151 内置过热保护功能,可有效
保护芯片,避免结温超过 120oC 时因过热
而造成损坏。AP5151 还集成了 LED 短路
保护、电源欠压保护功能。此外,AP5151
自带软启动功能。
AP5151 可提供多个规格的输出电流
供客户选择,输出电流可以从 100mA 到
380mA,步长为 10mA,并可通过多芯片
并联的方式扩展 LED 的电流驱动能力。
AP5151 采用 SOT-89-3 的封装形式。
特点
 电源电压:2.7V~5.5V  输出电流:100mA 到 380mA
 低压差:150mV@350mA
 输出电流精度:优于±5%
 过热保护阈值:120oC  欠压保护:2.5V  LED 短路保护
 软启动
应用领域
 线性 LED 照明驱动
 LED 手电筒、LED 台灯、LED 矿灯、
LED 指示灯等

LED手电筒类的
******供应降压恒流的LED驱动IC*****
供应输出电压2.7-7.0的LED恒流驱动IC
供应输出电流150/180/200/220/250/280/300/350/380MA的LED恒流驱动IC
供应输出电流100MA-3000MA的LED恒流驱动IC
供应可替代T6335A  AMC7135的LED恒流驱动IC

线性降压恒流驱动IC
LED手电筒类的驱动IC
LED灯手电筒台灯矿灯降压恒流驱动IC  发AP5152 AP5151
线性降压恒流驱动芯片7135 7136
固定电流350MA 380MA恒流驱动IC
供应7135 7136手电筒驱动IC
低价供应350MA恒流IC 降压恒流驱动芯片
供应LED手电筒恒流IC电流可调
优势供应QX7136 7135线性降压恒流芯片
LED指示灯驱动芯片
单节锂电池供电 驱动一个LED恒流芯片
输入电压2.7V~5.5V输出3.3-3.5V 电流350MA
电源电压:2.7V~5.5V输出电流100mA 到 3000mA
输出电流可调范围为100mA到3000mA恒流IC
AP5152 输出电流可调的驱动芯片
线性LED照明驱动恒流IC
LED手电筒线性降压恒流驱动芯片
LED台灯线性降压恒流驱动芯片
LED矿灯线性降压恒流驱动芯片
LED指示灯线性降压恒流驱动芯片
AP5151线性降压IC
AP5151固定输出电流的LED恒流驱动器
AP2803白光LED大功率3W驱动电源I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