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rober 520电流探头】PCB模式下的校准与使用

楼主:
PCB模式下的校准与使用

在使用PCB模式前需要根据PCB走线的尺寸来进行校准:

  1. 先确认要进行测量的PCB走线的规格,可以看PCB文件或者使用游标卡尺直接测量。
  2. 将探头与示波器正确连接好,然后开始校准。
  3. 将探头插入控制板的校准孔中,将MODE(使用模式)拨到PCB Track模式下,CALIBRATOR(校准模式)拨到AC档,使用交流方波进行校准。
  4. 使探头的(+)或者(-)标记对准校准孔下方的黑线,然后在旋转到适当角度使示波器当前幅值最大,然后保持当前角度不动。
  5. 根据之前测量的走线宽度,查找手册中的“I-prober 520 PCB sensitivity setting”校准曲线如下图:

比如我当前要测量的PCB走线宽度为1.34mm,如下图:

对应纵坐标为2.125Vpp,调整PCB SENSITVITY,使示波器中显示的波形峰峰值达2.12V,为了忽略过冲可以选择测量幅度值,调整好后就可以开始测量了,如下图:

  1. 在进行测量时,同样要注意测量时的“姿势”,通过探头的正负标记可以确定电流方向,确保探头标识方向与走线完全平行,探头本身要与PCB板垂直,可以适当调整到示波器幅值最大的状态进行度数。

直流信号简易测试:

测试选用简单的电阻负载(200欧姆),恒压直流源(24V12V),负载电阻使用200欧姆,即为120mv60mv,因为要测量直流信号,为了降低底噪将测量带宽设置到最低的2Hz

探头指标如下:

可以知道当前使用的走线宽度1.34mm对应1A/V,同时最小测量值10mA,这次先测量直流电流PCB电路如下图:

测量时先使用Trace position调零,调零时先使探头保持与PCB垂直,角度与走线方平行,校零时先将探头角度不变垂直远离PCB(为了避免磁场影响,尤其在测量直流信号时影响会更明显),调整好后即可将探头紧贴PCB测量(注意测量时的角度与位置)。

实际测量出电流值为108mv,比较准确(理论24V/200欧姆,120mv)。

在测量时,感觉PCB Track模式并不适合测量直流信号,因为会受到空间磁场的影响,稍有零偏,需要经常调零,所以这个模式更适合测量交流电流信号。

此内容由EEWORLD论坛网友gyp1原创,如需转载或用于商业用途需征得作者同意并注明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