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3的取值范围

楼主:
L3的取值范围       @ 30 ~ 1000MHz

网友:
来蹭热度

网友A:
由于不知道标注AE305那个三角形内部电路,只能猜测。

在老式显像管电视机的视频放大电路以及模拟示波器的Y轴放大电路中,对带宽的要求比较高,而且负载是电容性(对显像管或者示波管,都是管内一个电极,对地具有一定分布电容)。在通频带的高端,此电容的容抗减小,于是负载阻抗减小,增益降低,使得频率响应曲线下降。为避免频率响应下降,需要使负载阻抗增加。于是与负载电阻串联一个小电感。该电感的感抗随频率增加而增加,抵消了因电容容抗减小而导致的阻抗减小,使频率响应曲线平直。

附图是老式电视机的视频放大电路。红色框内就是电阻串联小电感作为三极管的负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由于不知道标注AE305那个三角形内部电路,只能猜测。 在老式显像管电视机的视频放大电路以及模拟示波器 ...

就是一个射频放大管子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就是一个射频放大管子

那就对了。该射频放大显然是宽带放大,使用电阻作为宽带放大的负载。为增加带宽并且去除分布电容影响,串联了一个很小的电感。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那就对了。该射频放大显然是宽带放大,使用电阻作为宽带放大的负载。为增加带宽并且去除分布电容影响,串 ...

电阻是不是有点限流的作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阻是不是有点限流的作用

电阻的限流,在此似乎不重要。

网友C:
看图应该是个宽带高频功放,电感的作用是为末级输出馈电(集电极/漏极与电源之间的直流馈电通路,对于低压PA,此处一般都是并联馈电形式)。如果是理想元件构成的电路,该电感自然越大越好。但现实中,因分布参数的不可避免,且电感量越大则分布参数也会越明显,所以电感量过大反而容易导致自激等问题。而且,因直接接在输出回路中,馈电电感的分布参数还会直接影响输出回路,增加匹配设计的难度,所以一般选略高于输出阻抗一个数量级的感抗即可。基于前述原则,对于宽带PA,馈电电感的选择恐怕只能“就高不就低”,即以PA的最高输出频率为选择依据。此时为了兼顾带内中低频信号,只好串电阻来降低其对电源回路的泄露损耗。个人认为,此时应尽量采用工艺良好的高频绕线电感,对于分布参数控制良好的优质高频绕线电感可以敢于适当增加电感量,比如尝试加到频率高端对应的20倍甚至更高倍的感抗,这时可尝试适当降低串联电阻的阻值,最佳参数实验测试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图应该是个宽带高频功放,电感的作用是为末级输出馈电(集电极/漏极与电源之间的直流馈电通路,对于低压P ...

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