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出钻孔文件报错

楼主:
allegro在输出钻孔文件时总是报the  number of integer places specified for drill output data is not enough for this design的错误怎么解决?

网友:
输出整数位精度调整一下,改成5:5试试

网友:
软件报错要根据报错信息,查蛛丝马迹

钻孔所占据的空间超出了设定值

网友:
已解决,感谢

网友:
问题出在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