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07zget能不能同时使用sd卡和emmc?

楼主:
stm32f407zget能不能同时使用sd卡和emmc?

网友A:
不行,一路SDIO接口要嘛配置为SD要嘛配置为MMC接口,或者你选择分时复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行,一路SDIO接口要嘛配置为SD要嘛配置为MMC接口,或者你选择分时复用

好的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