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m350可以根据光绘文件导出各个元件封装吗?

楼主:
cam350可以根据光绘文件导出各个元件封装吗?

网友A:
不能

cam350是按层打开文件的

可修改每层上尺寸有关的参数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能 cam350是按层打开文件的 可修改每层上尺寸有关的参数

那可以查看元件的具体封装吗?要怎么查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可以查看元件的具体封装吗?要怎么查看?

查看封装可以,可以测量大小,孔的尺寸

网友:
不能,

只能测量封装尺寸。

网友:
只能根据焊盘和丝印来猜封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