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池组BMS电量库仑计芯片方案

楼主:
ADI-美信的电池组BMS电量库仑计芯片比较贵,一般的公司不会采用,哪个有国产芯片推荐的,台湾日韩的也可以。以前用的都是比较器采样几个大概的电压点从而显示不同的LED,得到电量的指示。这种方式虽然成本低,不过有较大的误差

网友A:
库仑计做的好的还是TI

ADI和TI 价格差不多

国产做电池电量的美之美,,有电量显示IC,不知道这几年有没库伦计方面的IC

还有上海贝岭可以咨询一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库仑计做的好的还是TI ADI和TI 价格差不多 国产做电池电量的美之美,,有电量显示IC,不知道这几年有 ...

需要自己编程是吗

网友C:
找个电子称用的国产adc采集电流外加单片机可能便宜些,也有电子称方案相关的台产单片机也可以考虑,价格有优势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需要自己编程是吗

需要,

TI的还需专用设置工具EV2400

网友:
引用 网友C:
找个电子称用的国产adc采集电流外加单片机可能便宜些,也有电子称方案相关的台产单片机也可以考虑,价格有 ...

你这个只是去采集电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需要, TI的还需专用设置工具EV2400

看来市场上电量计的方案都是电压对应过去的那种粗略的,库仑计的方式比较难搞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来市场上电量计的方案都是电压对应过去的那种粗略的,库仑计的方式比较难搞

难搞的原因,比如TI的,需要配置它的专用下载器,和它的上位机软件进行参数配置,

只用单片机还不能对电池的一些参数进行烧写

网友A:
参考一下

TI单节电量计基本介绍及常见问题解答

https://e2echina.ti.com/question_answer/analog/battery_management/f/35/t/46539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参考一下 TI单节电量计基本介绍及常见问题解答 https://e2echina.ti.com/question_answer/analog/bat ...

谢谢热心解答  不过还是想找现成的方案  我的 工作主要是应用

网友D:
有合适的方案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合适的方案吗?

有啊   你是否需要  不免

网友:
楼主采用的什么方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