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定速度的问题

楼主:
我现在搞试验机,标定速度。单片机驱动步进电机驱动器,控制油缸的速度,

还有个油箱。现在有个问题,速度不成比例,标定出来一个系数。

然后控制油缸速度,设定0.5mm/s,1mm/s,2mm/s速度,

结果油缸的速度不成比例,不是1:2:4的比例。

不知道为什么。请高手指教,谢谢!

网友:
信息严重不全,无法判断。必须先弄清非电路部分的结构和工作原理,电路只是辅助,控制对象的特性以及物理量之间的关系必须先搞清楚。

网友A:
什么和什么不成比例,如果不是正比也应该有个关系式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什么和什么不成比例,如果不是正比也应该有个关系式

关键不知道关系式。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关键不知道关系式。

取数据拟合一个,不过最好还是分析一下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