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你在家自制mini逆变器1.5V-220V

楼主:
如何在家自制逆变器?还是 1.5V-220V的?下面可以来看看这个网友的做法,不过原理到底是什么样的呢??欢迎大家来讨论讨论

来源:https://hackaday.io/project/167471-mini-inverter-15v-to-220v

Product list:

220ohm resistor

https://www.utsource.net/itm/p/8447934.html

D882 TRANSISTOR

https://www.utsource.net/sch/D882

inductor

https://www.utsource.net/category/passive-components/inductors-ferrite-beads-transformers-1.html

More detail for this project, pls check it on Youtube:

网友A:
过程很精彩    结果点灯   插上就OK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过程很精彩    结果点灯   插上就OK

能正常点亮工作不就说明明成功了么

网友C:
就算从1.5V变到了220,但还有个电流,这么个小电池,能行么,表示不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就算从1.5V变到了220,但还有个电流,这么个小电池,能行么,表示不懂了。

完全同意。

一节干电池,短路电流通常不会超过1A(视电池新旧而定,新电池短路可以供1A以上电流,但通常也不会超过2A)。那么一节干电池能够供出的功率通常只有1.5V*1A/2=0.75W。点亮几个LED完全可能,再多恐怕就不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能正常点亮工作不就说明明成功了么

我就说了  过程精彩

网友:
看图片,好像只用到充电器里面的一个变压器,大概就是一个自激振荡升压电路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