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图中这个产品中的393芯片啥作用

楼主:
请问图中这个产品中的393芯片啥作用,这个393是用在智能水表的线路板上,该水表使用T5577 低频卡

如下图所示

网友A:
你的图肯定有错误,Vss已经接地,如图中红色箭头所指。此外,看不出信号从何处输入。

改正并仔细检查后再贴出来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的图肯定有错误,Vss已经接地,如图中红色箭头所指。此外,看不出信号从何处输入。 改正并仔细检查后 ...

非常感谢,但是,这个图纸没有错。是我们工程师正在使用的原理图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非常感谢,但是,这个图纸没有错。是我们工程师正在使用的原理图

“这个图纸没有错。是我们工程师正在使用的原理图”

既然图纸没有错,那我就没有什么可说的了。LM393有什么作用,问“我们工程师”吧。

网友C:
电路里的错误不止一处,而且画的很不规范,恐怕是测绘抄袭来的吧……

网友:
这我不知道,我们工程师很保守,啥也不说,挂在口头上的一句话是,教会徒弟,饿死师父。哈哈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电路里的错误不止一处,而且画的很不规范,恐怕是测绘抄袭来的吧……

非常感谢,请问您都看出来啥错误,还有这个VSS和  VDD啥区别呀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图纸没有错。是我们工程师正在使用的原理图” 既然图纸没有错,那我就没有什么可说的 ...

非常感谢,几们老师们都说有错,看来这图纸可能是真有错。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非常感谢,几们老师们都说有错,看来这图纸可能是真有错。谢谢。

这种事情,可不能搞投票,“多数为准”。科学技术,以符合逻辑并且不违反物理定律为准(必要条件)。不符合逻辑的,一定有错,违反物理定律的,一定有错。但符合逻辑同时也不违反物理定律,并不见得正确。

网友:
引用 网友B:
非常感谢,请问您都看出来啥错误,还有这个VSS和  VDD啥区别呀

建议你还是先去弄清电路的来源,确认电路的真实性和完整性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