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MS320C6747的定时器

楼主:
6747的定时器配置如下:

1.    设置引脚复用寄存器PINMUX8,将3脚功能选择为定时器输出,注意,该脚与I2C0的SCL重合。

(用户手册P203)

2.    设置定时器setup_TIMER0();在setup_TIMER0函数中清除TIMER0的高32位计数器TIMER34和低32位计数器TIMER12,然后选择32位unchained模式,预分频系数为1,设置周期数寄存器为周期值

(用户手册P1235)

3.    在中断复用寄存器INTmux1中选择CPU级中断的中断源,将CPU中断的中断源设置为定时器

(用户手册P72)

(MegaModule手册P178)

4.    设置ISTP为中断向量表的地址,将ISTP指向中断向量表

5.    清除所有中断标志

6.    使能非可屏蔽中断位,打开中断总开关GIE位

7.    使能定时器0的12部分和34部分,选择连续模式,同时,如果不使用TIMER1,务必将TIMER1禁用掉

8.    编写中断服务子程序,至此,程序就能定时执行中断服务程序了。

注意:6747的64位定时器用作32位unchainedmode的时候,分成Timer12和Timer34两部分,不用的那部分,在初始化TIMER_TCR的时候,千万要关闭,不要打开,不然会对中断产生影响,具体原因是,打开了该部分,但是又没有相应的中断处理程序,当发生中断时得不到正确处理,结果会导致另外所用的那部分32位定时器发生第一次中断后就再也不能再进入中断程序了,这点千万注意,不用的TIMER部分千万不要打开!!!

附上定时器程序(注释部分代码是用RCSL库写的,可不用):

/*
 *  Core 6747 'led program.
 *  All by yanxu.
 */

#include "stdio.h"
#include "C6747.h"

//const unsigned int TIMER_PERIOD = 0x00001000;
const unsigned int TIMER_PERIOD = 0x00B71B00;

static void setup_TIMER0(void);
static void test_TIMERS(void);

void myExit(int);
void test_TIMERS(void);

void TIMER0_TINT12_isr();

static int TIMER0_TINT12_status = 1;          // Pass/Fail flag
static int test_status = 1;                   // Test status
unsigned int k=0;

extern const unsigned int TIMER_PERIOD;

/*============================================================================*/
/*                        EXTERNAL FUNCTION PROTOTYPES                        */
/*============================================================================*/

extern void vectors(void);

void delay()
{
 Uint32 i;
 for(i=0;i<0x1fffff;i++);

}

void main( void )
{
/*初始化6747核*/
 C6747_init();
 PINMUX11=0X08888888;
 PINMUX8=0x00040000;
 GPIO_DIR23=0;//设置IO为输出,控制LED
 //GPIO_DIR23=0xffffffff;

/* for(;;)
 {GPIO_OUT_DATA23=0x800;//GPIO输出高电平
  delay(); //延时
  GPIO_OUT_DATA23=0x0;//GPIO输出低电平
  delay();  //延时
    }*/

 /* Configure TIMER0, both halves to be used by application                */
     setup_TIMER0();
 /* function to test the timer interrupts                                  */
     test_TIMERS();
/*     for(;;)
      {
         GPIO_OUT_DATA23=0x800;//GPIO输出高电平
         delay(); //延时
         GPIO_OUT_DATA23=0x0;//GPIO输出低电平
         delay();  //延时
      }*/
     while(1)
     {

     }
}
void setup_TIMER0 (void)
{
    /* Clear TIM12 register                        */
//    CSL_FINST(tmr0Regs->TIM12,TMR_TIM12_TIM12,RESETVAL);
    TIMER0_TIM12=0x0;

    /* Clear TIM34 register                        */
//    CSL_FINST(tmr0Regs->TIM34,TMR_TIM34_TIM34,RESETVAL);
    TIMER0_TIM34=0x0;

    /* Select 32 bit unchained mode                */
    /* Take the timer out of reset and set the pre-scalar count for 3:4       */
/*    tmr0Regs->TGCR = CSL_FMKT(TMR_TGCR_TIMMODE,32BIT_UNCHAIN)
                     | CSL_FMKT(TMR_TGCR_TIM12RS,NO_RESET)
                     | CSL_FMKT(TMR_TGCR_TIM34RS,NO_RESET)
                     | CSL_FMK(TMR_TGCR_PSC34,0x1);*/
    TIMER0_TGCR=0x00000107;

    /* Set timer0 PRD1:2                           */
//    CSL_FINS(tmr0Regs->PRD12,TMR_PRD12_PRD12,TIMER_PERIOD);
    TIMER0_PRD12=TIMER_PERIOD;

    /* Set timer0 PRD3:4                           */
/*    CSL_FINS(tmr0Regs->PRD34,TMR_PRD34_PRD34,TIMER_PERIOD);
    TIMER0_PRD34=TIMER_PERIOD;*/
}

static void test_TIMERS(void)
{
    /* Interrupt Controller Register Overlay                                  */

    printf("Testing TIMER0 and TIMER1 in unchained 32 bit mode.\n");
    printf("Starting TIMER0 3:4 side and TIMER1 1:2 and 3:4 sides.\n");

    /* connect the event to the interrupt 4,5,6 and 7                         */
/*    CSL_FINS(intcRegs->INTMUX1, INTC_INTMUX1_INTSEL4,TIMER_EVENT0);
    CSL_FINS(intcRegs->INTMUX1, INTC_INTMUX1_INTSEL5,TIMER_EVENT1);
    CSL_FINS(intcRegs->INTMUX1, INTC_INTMUX1_INTSEL6,TIMER_EVENT2);
    CSL_FINS(intcRegs->INTMUX1, INTC_INTMUX1_INTSEL7,TIMER_EVENT3);*/
    INTmux1=0x30284004;

    /* set ISTP to point to the vector table address                          */
    ISTP = (unsigned int)vectors;

    /* clear all interrupts, bits 4 thru 15                                   */
    ICR = 0xFFF0;

    /* enable the bits for non maskable interrupt and                         */
    IER = 0xF2;

    /* enable interrupts, set GIE bit                                         */
    _enable_interrupts();

    delay();

    /* Enable TIMER0 1:2 side, one shot mode                                  */
 /*   CSL_FINST(tmr0Regs->TCR,TMR_TCR_ENAMODE12,EN_ONCE);
    TIMER0_TRC=0x00400040;*/

    /* Enable TIMER0 1:2 side, continuous mode                                  */
    TIMER0_TRC=0x00000080;

    /* Enable TIMER0 3:4 side, one shot mode                                  */
/*    CSL_FINST(tmr0Regs->TCR,TMR_TCR_ENAMODE34,EN_ONCE);*/

    /* Enable TIMER1 1:2 side, one shot mode                                  */
/*    CSL_FINST(tmr1Regs->TCR,TMR_TCR_ENAMODE12,EN_ONCE);*/
    TIMER1_TRC=0x00000000;

    /* Enable TIMER1 3:4 side, one shot mode                                  */
/*    CSL_FINST(tmr1Regs->TCR,TMR_TCR_ENAMODE34,EN_ONCE);*/

    /* Sleep for 3 system clock PRD's to ensure other timers have ran.        *
     * Since 3:4 sides are running at a divide by 2 PRD, we need to           *
     * sleep at least 2 PRDs.                                                 */
    delay();

    do
    {
        /* Check if interrupts occurred       */
        test_status = TIMER0_TINT12_status;
        delay();
    }while (test_status != 0);

    /* Call exit function                     */
    myExit(test_status);
}

interrupt void TIMER0_TINT12_isr()
{
    /* Disable TIMER0 1:2 side                */
/*    CSL_FINST(tmr0Regs->TCR,TMR_TCR_ENAMODE12,DISABLE);
    TIMER0_TRC=0x00000000;*/

    /* Set flag to 0 indicating ISR occurred  */
    TIMER0_TINT12_status=0;

    k=(k+1)%2;
    if(k==0)
    {
        GPIO_OUT_DATA23=0x800;//GPIO输出高电平
    }
    else
    {
        GPIO_OUT_DATA23=0x0;//GPIO输出低电平
    }

}

void myExit(int test_result)
{
    /* Disable TIMER0 1:2 side  */
/*    CSL_FINST(tmr0Regs->TCR,TMR_TCR_ENAMODE12,DISABLE);
    TIMER0_TRC=0x00000000;*/

    /* Disable TIMER0 3:4 side  */
/*    CSL_FINST(tmr0Regs->TCR,TMR_TCR_ENAMODE34,DISABLE);*/

    /* Disable TIMER1 1:2 side  */
/*    CSL_FINST(tmr1Regs->TCR,TMR_TCR_ENAMODE12,DISABLE);*/
/*    TIMER1_TRC=0x00000000;*/

    /* Disable TIMER1 3:4 side  */
/*    CSL_FINST(tmr1Regs->TCR,TMR_TCR_ENAMODE34,DISABLE);*/

    /* Turn off all interrupts  */
/*    _disable_interrupts();*/

    /* Display test status      */
    if (test_result == 0)
    {
        printf("Timer0 and Timer1 interrupt test: PASSED.\n");
    }
    else
    {
        printf("Timer0 and Timer1 interrupt test: FAILED.\n");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