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C6678的片上存储空间的分配机制

楼主:
嵌入式的设备如DSP上的栈空间是Kb级别,在函数内定义数组或申请空间都不能像linux下那样直接定义和申请,要么定义成全局的,要么指向一块划分好的空间,否则就会造成覆盖代码段等的问题。

片上有三片可读写的内存区域

L2:0x00800000-0x00880000        512Kb

L3:0x0C000000-0x0C400000      4Mb

DDR:0x80000000-0xFFFFFFFF  2Gb

DSP的所有变量,函数,以及程序员定义的地址都保存在这三片空间上,程序员在定义变量时,若没有特殊规定,则编译器自动把变量分配到可读写空间上的任意位置,所以当程序员使用int *p = 0x00810000;这种语法的时候,很有可能会覆盖掉程序保存变量和函数的空间,导致程序运行异常,因此需要一个.cmd文件来约束,哪些地方用来给程序员自己定义变量地址用,哪些地方用来给程序为变量和函数申请内存来用。

/******************************************************************************
 * Copyright (c) 2010-2011 Texas Instruments Incorporated - http://www.ti.com
 *
 *  Redistribution and use in source and binary forms, with or without
 *  modification, are permitted provided that the following conditions
 *  are met:
 *
 *    Redistributions of source code must retain the above copyright
 *    notice, this list of conditions and the following disclaimer.
 *
 *    Redistributions in binary form must reproduce the above copyright
 *    notice, this list of conditions and the following disclaimer in the
 *    documentation and/or other materials provided with the
 *    distribution.
 *
 *    Neither the name of Texas Instruments Incorporated nor the names of
 *    its contributors may be used to endorse or promote products derived
 *    from this software without specific prior written permission.
 *
 *  THIS SOFTWARE IS PROVIDED BY THE COPYRIGHT HOLDERS AND CONTRIBUTORS
 *  "AS IS" AND ANY EXPRESS OR IMPLIED WARRANTIES, INCLUDING, BUT NOT
 *  LIMITED TO, THE IMPLIED WARRANTIES OF MERCHANTABILITY AND FITNESS FOR
 *  A PARTICULAR PURPOSE ARE DISCLAIMED. IN NO EVENT SHALL THE COPYRIGHT
 *  OWNER OR CONTRIBUTORS BE LIABLE FOR ANY DIRECT, INDIRECT, INCIDENTAL,
 *  SPECIAL, EXEMPLARY, OR CONSEQUENTIAL DAMAGES (INCLUDING, BUT NOT
 *  LIMITED TO, PROCUREMENT OF SUBSTITUTE GOODS OR SERVICES; LOSS OF USE,
 *  DATA, OR PROFITS; OR BUSINESS INTERRUPTION) HOWEVER CAUSED AND ON ANY
 *  THEORY OF LIABILITY, WHETHER IN CONTRACT, STRICT LIABILITY, OR TORT
 *  (INCLUDING NEGLIGENCE OR OTHERWISE) ARISING IN ANY WAY OUT OF THE USE
 *  OF THIS SOFTWARE, EVEN IF ADVISED OF THE POSSIBILITY OF SUCH DAMAGE.
 *
 *****************************************************************************/
/*
 *  Linker command file
 *
 */

-c
-heap  0x8000
-stack 0x5000

/* Memory Map 1 - the default */
MEMORY
{

    L1PSRAM (RWX)  : org = 0x00E00000, len = 0x7FFF
    L1DSRAM (RWX)  : org = 0x00F00000, len = 0x7FFF

    L2SRAM (RWX)   : org = 0x00800000, len = 0x50000
    L2SELFUSE      : org = 0x00850000, len = 0x30000
    MSMCSRAM (RWX) : org = 0xc000000, len = 0x20000
    DATASRAM       : org = 0xc100000, len = 0x200000
   // FPGADATA       : org = 0xc300000, len = 0x20000
    NOCACHE           : org = 0x50050000,    len = 30000h

    DDR3DATA (RWX)  : org =0x80000000,len=0x10000000
    DDR3 (RWX)     : org = 0x90000000,len = 0x10000000
    DDR3_MID (RWX)     : org = 0xA0000000,len = 0x10000000
}

SECTIONS
{
    .csl_vect   >       L2SRAM//srio测试可以放在L2或者L3上
    .text       >       L2SRAM//srio测试可以放在L2或者L3上        //代码段
    GROUP (NEAR_DP)
    {
    .neardata                                                //已初始化的全局单变量
    .rodata                                                    //带const修饰的已初始化的全局单变量
    .bss                                                    //未初始化的全局单变量
    } load > L2SRAM//srio测试可以放在L2
    .stack      >       L2SRAM//srio测试可以放在L2            //栈
    .cinit      >       L2SRAM//srio测试可以放在L2或者L3上        //程序初始化段
    .cio        >       L2SRAM//srio测试可以放在L2            //printf用到的段
    .const      >       L2SRAM//srio测试可以放在L2或者L3上        //带const修饰的全局多变量
    .data       >       L2SRAM//srio测试可以放在L2或者L3上
    .switch     >       L2SRAM//srio测试可以放在L2或者L3上        //switch表
    .sysmem     >       MSMCSRAM//srio测试可以放在L2或者L3上    //堆,malloc
    .far        >       L2SRAM//srio测试必须放在L2或者L3上        //未初始化的全局多变量
    .testMem    >       L2SRAM//srio测试可以放在L2或者L3上
    .fardata    >       L2SRAM//srio测试可以放在L2或者L3上        //已初始化的全局多变量
    platform_lib >         L2SRAM//srio测试可以放在L2或者L3上
    .L2  >         L2SRAM//srio测试可以放在L2或者L3上
    .L3         >       MSMCSRAM
    .NoCache       >   NOCACHE

    //必须放在MSMCSRAM
    .qmssSharedMem:          load >> MSMCSRAM
    .cppiSharedMem:          load >> MSMCSRAM
    .i2ceeprom:     load >> MSMCSRAM//i2ceeprom段必须放在MSMCSRAM
    .emif16nandflash     load >> MSMCSRAM//emif16nandflash段必须放在MSMCSRAM
    .srioSharedMem >       MSMCSRAM//srio放在msmc上的代码
    .ChipIntc     >     MSMCSRAM //片级中断控制器的段
    .Sharemem   >       MSMCSRAM //edma3多核测试main.c程序中的段
    .timerSharedMem   >       MSMCSRAM //timer多核测试main.c程序中的段

    //必须放在L2上
    .srioL2Mem    >       L2SRAM//srio放在L2上的代码
    .qmssL2Mem:          load >> L2SRAM//qmss放在L2上的代码
    .cppiL2Mem:          load >> L2SRAM//cppi放在L2上的代码
    .CoreIntcL2Mem:        load >> L2SRAM//coreintc放在L2上的代码
    .edma3                load >> L2SRAM//edma3放在L2上的代码
    .DDRDATA:               load>> DDR3DATA
    .DDR3_MID:               load>> DDR3_MID
}
 MEMORY中定义的是所有内存的分配情况,SECTIONS定义的是每一块内存上定义了些什么东西。

    //必须放在MSMCSRAM
    .qmssSharedMem:          load >> MSMCSRAM
    .cppiSharedMem:          load >> MSMCSRAM
    .i2ceeprom:     load >> MSMCSRAM//i2ceeprom段必须放在MSMCSRAM
    .emif16nandflash     load >> MSMCSRAM//emif16nandflash段必须放在MSMCSRAM
    .srioSharedMem >       MSMCSRAM//srio放在msmc上的代码
    .ChipIntc     >     MSMCSRAM //片级中断控制器的段
    .Sharemem   >       MSMCSRAM //edma3多核测试main.c程序中的段
    .timerSharedMem   >       MSMCSRAM //timer多核测试main.c程序中的段

    //必须放在L2上
    .srioL2Mem    >       L2SRAM//srio放在L2上的代码
    .qmssL2Mem:          load >> L2SRAM//qmss放在L2上的代码
    .cppiL2Mem:          load >> L2SRAM//cppi放在L2上的代码
    .CoreIntcL2Mem:        load >> L2SRAM//coreintc放在L2上的代码
    .edma3                load >> L2SRAM//edma3放在L2上的代码
    .DDRDATA:               load>> DDR3DATA
    .DDR3_MID:               load>> DDR3_MID
定义的是C6455库的内存分配方式,若要使用哪种库,就必须按照相应的规则去定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