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远通信BC28 NB模组天线调试问题

楼主:
移远通信BC28 NB模组天线调试问题--------现在遇到一个问题,一个产品必须用NB模组,采用的是BC28。而NB的频段又很宽,尤其是低频。导致天线很大。由于结构不可能更改,不知道天线调试往哪个方向走?请有多这方面调试经验的坛友多多指教。另外NB通信需要整个频段覆盖吗?只是很少很小的数据量传输,传的是文字、字符。这个效率也是相当的低,多少才是属于合格的,NB的信号效率

网友:
移远通信BC28 NB模组天线调试问题--------现在遇到一个问题,一个产品必须用NB模组,采用的是BC28。而NB的频段又很宽,尤其是低频。导致天线很大。由于结构不可能更改,不知道天线调试往哪个方向走?请有多这方面调试经验的坛友多多指教。另外NB通信需要整个频段覆盖吗?只是很少很小的数据量传输,传的是文字、字符。

网友:
引用 网友A:
移远通信BC28 NB模组天线调试问题--------现在遇到一个问题,一个产品必须用NB模组,采用的是BC28。而NB的 ...

移远通信BC28 NB模组天线调试问题--------现在遇到一个问题,一个产品必须用NB模组,采用的是BC28。而NB的频段又很宽,尤其是低频。导致天线很大。由于结构不可能更改,不知道天线调试往哪个方向走?请有多这方面调试经验的坛友多多指教。另外NB通信需要整个频段覆盖吗?只是很少很小的数据量传输,传的是文字、字符。

网友B:
淘宝上卖的那种NB天线楼主有买来测试过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移远通信BC28 NB模组天线调试问题--------现在遇到一个问题,一个产品必须用NB模组,采用的是BC28。而NB ...

你是自己用铜箔做天线吗?NB的频段与手机是一样的,你根据所选用的运营商的频段买现成的手机天线比较好处理,有FPC类型的比较小巧,毕竟手机的尺寸现在也都比较要求轻薄。实在不行就找天线厂家定做。我有个NB技术群里有做天线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移远通信BC28 NB模组天线调试问题--------现在遇到一个问题,一个产品必须用NB模组,采用的是BC28。而NB ...

另外,NB本身是窄带通讯,你说的频段宽是因为不同运营商所用的频点分布范围比较宽吧,900M和1800M都有。

NB虽然传输的数据量小,但是其安装位置一般比较隐蔽,导致传输路径的衰减大,所以对天线增益的要求也并不能降低。

网友C:
如楼上网友所说,NB并非宽带,各频点看似差别很大,但彼此间是有倍数关系的,与手机天线的情况类似,可以通配。

注意,900MHz和1800MHz两个频段与900MHz-1800MHz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前者是窄带,信号频率成分就是那两个值附近,后者则包含两个值之间的所有频率,带宽差别巨大,性质都完全不同。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淘宝上卖的那种NB天线楼主有买来测试过吗?

那个不能用吧?!哪有刚好和BC28匹配的 ?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如楼上网友所说,NB并非宽带,各频点看似差别很大,但彼此间是有倍数关系的,与手机天线的情况类似,可以通 ...

那NB频段是属于范围区间还是属于某一个频段附近?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个不能用吧?!哪有刚好和BC28匹配的 ?

可以的,大家一般都是买普通的手机天线来调NB(现在一般的手机天线都是支持多频段的吧),没有大问题。有量了再找天线厂细调一下匹配参数就差不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NB频段是属于范围区间还是属于某一个频段附近?

有几个频段,每个频段都在不算宽的范围内,具体去看有关标准文档。

网友D:
首先,你要根据所准备采用的运营商用于NBIOT业务的频段选择天线(实际一般手机天线很多都同时支持900和1800频段)。在中国大陆的NB频段,电信目前是用的B5频段(850MHz),移动主要用B8(900MHz),联通好像B3(1800MHz,据说南方为主)和B8(900MHz,北方为主)都有在用了。而实际使用的频点(每个频段会划分成多个频点可分配用于不同的业务,比如2G、3G、NB等,甚至让不同的相邻基站用不同的频点以减小同频干扰,也就是异频组网),则要看当地运营商在基站的配置了,我们一般也不需要去管。

NB-IoT沿用LTE定义的频段号,Release 13为NB-IoT指定了14个频段(B1、B2、B3。。。B66)。

网友D:
因为无线信号的频率越高,路径衰减就越高,覆盖半径就越小,而NB是想服务于广范围大连接的,所以以优质的低频段900MHz为主也就是主流了。

NB的信号带宽也就是180KHz,所以,中心频点确定后,实际占用的频段是一个很窄的区间,是名副其实的“窄带”(Narrow-Band)。

网友A:
引用 网友D:
首先,你要根据所准备采用的运营商用于NBIOT业务的频段选择天线(实际一般手机天线很多都同时支持900和1800 ...

每个频段会划分成多个频点  这个啥意思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因为无线信号的频率越高,路径衰减就越高,覆盖半径就越小,而NB是想服务于广范围大连接的,所以以优质的低 ...

目前采用的就是电信卡  低频段的时候效率最低,,,其他频段效率还算可以。尤其是高频,天线效率是可以的。这个要如何优化呢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每个频段会划分成多个频点  这个啥意思

类似这样。你用AT+NUESTATS指令发给NB模块,可以查到EARFCN也就是当前接入的频点编号。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目前采用的就是电信卡  低频段的时候效率最低,,,其他频段效率还算可以。尤其是高频,天线效率是 ...

这个我没有实际调过,都是用的现成手机天线。不过我可以找一下做天线的群友QQ号,等下私发给你。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每个频段会划分成多个频点  这个啥意思

你可以这么理解,FM广播的频段是88-108MHz,但具体到电台则是88-108MHz中的某个频点,比如100MHz等,在88-108MHz的FM频段内可以分布多个电台。手机、NB的情况也类似,标准确定了几个频段,实际使用时只是某频段中的某个频点。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可以这么理解,FM广播的频段是88-108MHz,但具体到电台则是88-108MHz中的某个频点,比如100MHz等,在88 ...

那直接定义在频点使用不就可以了吗?那频段还有何意义呢?

网友:
引用 网友D:
类似这样。你用AT+NUESTATS指令发给NB模块,可以查到EARFCN也就是当前接入的频点编号。

谢谢热心解答,为什么NB频段那么宽?而且有好多频段。NB不是窄带通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