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驱动能力与时序的关系

楼主:
Local Bus是单板中最常用的总线,它既可以工作在同步方式下(如SDRAM),也可以工作在异步方式下,几乎每块单板都必须使用它。它的拓扑接口如 1所示。

1 Local Bus基本拓扑图

1中的拓扑结构往往受到驱动能力的限制,需要增加驱动器,以保证总线上驱动器所发出的驱动信号能正确的被接收器所收到。因此,我们的Local Bus通常会有型如 2结构的拓扑图。

2 Local Bus一般拓扑图

注:图2中忽略了1624416245的控制信号。

网友:
有点意思,芯片驱动能力和时序的关系

假设Addr总线上驱动着3个芯片,那么,Addr<0>的等效电路可以用表示。其中Cout为输出等效电容,大小与一个输入负载相当,实际中可以当作多带了一个容性负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