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_DC电源电感计算

楼主:
概述:

我们板上电源最常用的非隔离DC-DC电源主要有两种拓扑,BUCK和BOOST,其中电感是比较关键的一个参数。本文简介这两种电源电感的选型计算。

一:电感主要参数及意义

 DC-DC外围电感选型需要考虑以下几个参数:电感量L,自谐振频率f0,内阻DCR,饱和电流Isat,有效电流Irms。

电感量L:L越大,储能能力越强,纹波越小,所需的滤波电容也就小。但是L越大,通常要求电感尺寸也会变大,DCR增加,导致DC-DC效率降低。相应的电感成本也会增加。

自谐频率f0由于电感中存在寄生电容,使得电感存在一个自谐振频率。超过此f0时,电感表现为电容效应,低于此f0,电感才表现为电感效应(阻抗随频率增大而增加)。

内阻DCR:指电感的直流阻抗。该内阻造成I2R的能量损耗,一方面造成DC-DC降低效率,同时也是导致电感发热的主要原因。

饱和电流Isat:通常指电感量下降30%时对应的DC电流值。

有效电流Irms:通常指是电感表面温度上升到40度时的等效电流值。

网友A:
有效电流Irms:通常指是电感表面温度上升到40度时的等效电流值。

“上升到40度”应为温升40度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效电流Irms:通常指是电感表面温度上升到40度时的等效电流值。   “上升到40度”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