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P-07读电压

楼主:
如照片所示:电池负极对地接入的直流电压越高,单片机读到的AD值误差就越大,请大侠给我指点下怎样消除这个电压的干扰。

网友:
电路是错的,你这是要把两个电池反向并联么?还是根本就没有弄清电池符号的意义?

ADC测高压直流,先用电阻分压,再用运放做缓冲。建议先看教科书,电子技术基础模拟部分有关运放的章节,先把基本概念弄明白了。

网友:
楼主的运放使用什么样的电源?如果是双电源,双电源的公共端是否就是图中的地线符号?

网友:
电池供电的方向都画错了

电路的功能是采集电池电压进行电量显示?

用电阻430K与10K分压,怎么个计算

网友:
这儿是错的

网友:
       1:估计作者的PCB板,电阻或者电池质量欠佳,或者PCB走线不当,或者把整个板(取掉电池)用清洗机处理一下。

       2:作者电路无错,电路原理分析可完全正常工作。

       3:电池为同相端提供类似偏置电压。

       ps:《电路原理》基础知识还真是重要!

补充内容 (2020-1-15 16:03): 补充:如果以上处理无改善,那么设计成同相输入放大电路,试一下(只是要辛苦了......)。

网友:
蓝的天 发表于 2020-1-11 16:05        1:估计作者的PCB板,电阻或者电池质量欠佳,或者PCB走线不当,或者把整个板( ...

楼主首帖图,我猜测是要将一个电池联接到标注 “电池负极” 和 “电池正极” 处当做差模信号,另一个电池联接到标注 “电池负极” 与地线之间当做共模信号,仿真这个差分放大电路。

此电路据楼主说 “107.5V对应2.5V”,这个计算没有错。但是 “电压越高单片机读数越不准”。我猜测楼主使用的运放电源电压不够,导致输出摆幅遇到了电源轨。如果楼主运放电源为5V,因OP-07非轨到轨运放,输出至少要比5V低2..5V左右,即最大只有2.5V,导致差分运放共模抑制失效。表面上看,是放大器的非线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