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T3151型差压SMT3151型高静压变送器在油库中的设计应用与精度控制

楼主:
在目前的油库油罐液位的测量设计中,比较流行的是采用磁翻板液位计。而磁翻板液位计虽然精度高但成本也高,而它们安装、维护比较麻烦。差压式压力变动器,在锅炉汽包等密闭容器中应用广泛,但测量结果并非真正液位,因此在油罐液位测量的设计鲜有应用。
其实油库油罐的精确液位,并不十分重要,用户实际要了解的并不是液位,而是通过测量液位来了解油罐中油品的实际数,作为SMT3151型差压SMT3151型高静压变送器其可靠的稳定性,在油库油罐液位的测量设计拥有不可撼动的地位
SMT3151型差压SMT3151型高静压变送器设计原理
顾名思义差压式液位计所测量的结果是压力差,即△ P= ρ g△ h。而由于油罐往往是圆柱形,其截面圆的面积S是不变的,那么,重量G=△ P· S=ρ g △ h· S,S不变,G与△ P 成正比关系。
 在实际的应用中:
 SMT3151型差压SMT3151型高静压变送器油库油罐液位的测量设计中
在油罐顶部,设计一套液位报警装置,防止油品满溢,作为双保险。在应用中由于测量值直接为吨数,故油罐不论贮存何种油品,二次表显示的值是油罐内油品的吨数,避免了需要测定密度进行换算的麻烦。
一般情况油品出入库往往是采用泵输送经过椭圆齿轮流量计计量,由于流量计的精度有限,最高也只有0.2级,还需测密度计算,SMT3151型差压SMT3151型高静压变送器其结果往往有些出入,从而造成计量纠纷。现在因为油罐测量的结果为吨数,而且精度可达到0.2级甚至0.1级,因此,与容积式流量计相比,计量结果更准确。虽然在小数量的油品出入库时,由于分辨率的原因,测量的结果绝对误差较大,但在大数量的油品出入库时,其较高的精度和较小的相对误差,是其它计量手段所无法比拟的,特别适合月度、季度、年度的盘存。
差压式弯管流量计正确调试方法步骤

1、排污:
a、三阀组两侧阀关闭,中间阀打开,然后打开排污阀彻底排污,保证导压管内无杂质并充满测量介质。
b、打开SMT3151型差压SMT3151型高静压变送器后部排气阀放气,使膜盒内也充满测量 介质
2、调零:在三阀组两侧阀关闭,中间阀打开状态下测量静态零点电流信号,通过零点旋钮(Z)将其调整为4.000mA
3、投运:三阀组两侧阀打开,中间阀关闭,系统投入运行即可。
SMT3151型差压SMT3151型高静压变送器实践应用证明其主要优点有:
a安装维护简单方便;
b 读数直观直接明确,可直接读出油品的库存量;
c免除了密度的测定和换算。
4、SMT3151型差压SMT3151型高静压变送器应用注意问题
(1)设计和安装时应考虑油罐底部的取压开孔尽可能放低,以消除温度变化而造成的误差,必要时引入温度补偿。
(2)在油罐的罐体水平截面不等的情况下(如上小下大),要考虑补偿措施。如二次表选用WP-H80系列液位-容量控制仪。
(3)为达到一定精度,如油罐顶部装有呼吸阀时,必须采用SMT3151型差压SMT3151型高静压变送器而不能采用SMT3151型高精压SMT3151型高静压变送器。对敞口油罐或精度要求不高时,可直接采用SMT3151型高精压SMT3151型高静压变送器以方便安装。
(4)二次表尽量采用智能表,可方便改变量程,实现温度补偿等。
(5)安装时SMT3151型差压SMT3151型高静压变送器的负压室要安装集水器,并要经常排污,以免积水影响准确度。量(即吨数),从而防止满溢。由此分析采用差压法来测液位(实际为吨数)也不失为一个好的选择。因为目前SMT3151型差压SMT3151型高静压变送器的应用十分成熟,SMT3151型差压SMT3151型高静压变送器系列性价比极高,建议着重考虑。
在为保证SMT3151型差压SMT3151型高静压变送器在油库使用中的相对精度和稳定性,
1、SMT3151型差压SMT3151型高静压变送器测量气体压力时,取压口应开在流程管道顶端,并且SMT3151型高精压SMT3151型高静压变送器也应安装在流程管道上部,以便积累的液体容易注入流程管道中。
  2、测量液体压力时,取压口应开在流程管道侧面,以避免沉淀积渣。SMT3151型差压SMT3151型高静压变送器
  3、测量液体压力时,SMT3151型高精压SMT3151型高静压变送器的安装位置应避免液体的冲击(水锤现象),以免传感器过压损坏。
  4、防止渣滓在导管内沉积。、接线时,将电缆穿过防水接头(附件)或绕性管并拧紧密封螺帽,以防雨水等通过电缆渗漏进SMT3151型高精压SMT3151型高静压变送器壳体内。
  6、防止SMT3151型高精压SMT3151型高静压变送器与腐蚀性或过热的介质接触。SMT3151型差压SMT3151型高静压变送器
  7、导压管应安装在温度波动小的地方。
  8、测量蒸汽或其它高温介质时,需接加缓冲管(盘管)等冷凝器,不应使SMT3151型高精压SMT3151型高静压变送器的工作温度超过极限。

本文由华恒仪表厂家搜集整理。

此内容由EEWORLD论坛网友huaheng2019原创,如需转载或用于商业用途需征得作者同意并注明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