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SAR ADC采集到的信号出现这种情况是什么原因?

楼主:
模拟小信号通过放大器放大后直接连接到SAR ADC,中间没RC滤波

测试信号时如果信号的幅值较大,采集到的信号相对正常一些(第一幅图)

如果测试信号的幅值较小,采集到的信号会像图2那样阶梯变化(第二幅图)

本来应该很平滑正弦信号在ADC采样后一段时间会有多个相同的数值

然后在另一段时间突然跳到另一个数值再保持一段时间

网友:
stm32g4 ADC同步采样的问题,大于3路ADC同步采样数据就会出错,目前还没找到解决办法

网友A:
因为resolution的原因,小信号的时候多个采样点的结果可能被量化成同一数值,造成波形量化失真。而且你的source signal质量就不是很好,在小信号的时候更加放大了这个问题。所以ADC在使用的时候建议是把input signal 放大到接近full scale,以便于更好的利用所有的resolution个范围,更加真实的呈现信号绘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因为resolution的原因,小信号的时候多个采样点的结果可能被量化成同一数值,造成波形量化失真。而且你的so ...

感觉不是分辨率的问题 有时电压变化几十个LSB时它还保持一个值

网友:
初步测试将VREFBUF的Disable改成External voltage reference可以解决这个问题,测试小信号比原来平滑很多

手册里没看到VREFBUF是Disable的定义,手册中VREFBUF默认是External voltage reference,不清楚Disable和External voltage reference有什么区别,有遇到类似问题的网友可以试试这种方法,半个月的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