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4HC595两个图中引脚标识为什么不一样

楼主:
请问,为什么同样是74HC595,两个图中引脚标识10-14脚标识  却不一样。

网友A:
“不一样”的还有不少,例如:

还有

放心大胆用吧。各生产厂家定名不一样而已,引脚功能是一样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一样”的还有不少,例如: 还有 放心大胆用吧。各生产厂家定名不一样而已,引 ...

就跟“俺们”和“咱们”的道理是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就跟“俺们”和“咱们”的道理是一样的。

是的,引脚名称不同,功能一样。

类似的事情,在不同生产厂家中很常见。有时芯片名称都不同,但实际上是同一型号芯片。

网友:
用词差异而已,同一意思可以用不同词汇去描述,任何语言中都有此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