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C参数群延迟时间

楼主:
我在ADC选型过程中发现参数里面有一个模拟滤波器的群延迟时间,这个会对我的采集产生什么影响吗?我本身需要20us采集一次数据?这个群延迟就有15us

网友A:
这个跟你采集时间没有关系,这个滤波器的群时延是指在它通频频带内的信号经过这个滤波器之后会有15uS的延时,这个延时看你的系统能不能接受而已,

比如采集一个压力信号超压就报警,传感器信号输出到经过ADC内部滤波器然后到ADC内核,这个过程有15us的延时,你ADC采集到的信号永远滞后于传感器信号15us,这样你判断报警时候,其实压力在15us前就过了报警线,如果你认为这个15us没什么影响,那可以接受,如果说你要超压之后5us就能响应,那这个15us你就不能接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跟你采集时间没有关系,这个滤波器的群时延是指在它通频频带内的信号经过这个滤波器之后会有15uS的延时 ...

很感谢您的耐心讲解,谢谢!我做的是闭环控制系统,控制周期是40us,按道理,在每个控制周期,我需要采集当前周期的信号,按这样的说的话我是不是就不能选用这种输入通道有模拟滤波器的ADC?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很感谢您的耐心讲解,谢谢!我做的是闭环控制系统,控制周期是40us,按道理,在每个控制周期,我需要采集 ...

“我做的是闭环控制系统,控制周期是40us,按道理,在每个控制周期,我需要采集当前周期的信号”这个可以理解为 :一个40uS的周期信号,每个周期都要采样一次

ADC的滤波器延时15us,这个是小于你的信号周期时间40us,这样是可以接受的,考虑到线路和软件处理上的延时T,只要15+T<40us那么就可以实现每个周期都能采样一次,如果15+T≥40us,那么你只能在两个周期以上去采样,这与你的每个周期都要采样一次的设计初衷相悖,那么该ADC不可取,你需要选用延时更小的ADC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做的是闭环控制系统,控制周期是40us,按道理,在每个控制周期,我需要采集当前周期的信号&rdqu ...

好的,非常感谢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做的是闭环控制系统,控制周期是40us,按道理,在每个控制周期,我需要采集当前周期的信号&rdqu ...

你好,ADC不是还有一个转化时间那些吗?是不是15+T(你所指的线路和软件处理时间)+T1(ADC的转化时间)<40uS即可。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好,ADC不是还有一个转化时间那些吗?是不是15+T(你所指的线路和软件处理时间)+T1(ADC的转化时间) ...

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