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VSS VDD VEE是些什么玩意,跟VDD有什么联系和区别,谢谢大家

楼主:
请教   VSS  VDD  VEE是些什么玩意,跟VDD有什么联系和区别,谢谢大家

网友A:
VCC:C=circuit 表示电路的意思, 即接入电路的电压

VDD:D=device 表示器件的意思, 即器件内部的工作电压;

VSS:S=series 表示公共连接的意思,通常指电路公共接地端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A:
VCC:C=circuit 表示电路的意思, 即接入电路的电压 VDD:D=device 表示器件的意思, 即器件内部的工作电 ...

非常感谢,好象这个  VCC VDD  VSS 跟CMOS管的三个极有直接关联,对吗?

网友:
你是写书的吧? mosfet的缩写是mos, 不是cmos.

准确说, Vcc/Vee来源于三极管的管脚字母, 而Vdd/Vss是来自场效应管.

三极管有cbe, 场效应有gds.

若是NPN和NMOS下, vcc/vdd是正电源, vee/vss则为地. 但在有正负双轨供电情况下不一定如此.

另外多说一句, 有些人画电路图可能用vcc和vdd区分模拟和数字部分的电源轨, 但也有的统一用Vdd只是加后缀Vdda.

所以vcc/vdd也不能划等号, 同理vss也不能跟gnd划等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