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压器驱动半桥

楼主:
  图(01)是Unitrode公司(已被德州仪器公司并购)生产的UC1525A(与UC2535A、UC3525A相同,三个型号仅工作温度范围不同)开关电源控制芯片用变压器驱动半桥的电路。图中Q1和Q2为功率开关MOS管,T1为驱动变压器,T2为功率输出的主变压器。

            图(01)
  图(01)中我们见到驱动变压器T1具有两个次级,反相驱动两个功率开关MOS管Q1和Q2。
  与上次贴出的SG3525经变压器驱动半桥电路不同之处,主要是变压器初级两端各有一支二极管接地。
  无论是并联推挽(即两个功率开关管通过初级具有中心抽头的输出变压器耦合),半桥(可称为串联推挽),还是全桥,两个功率开关管(对全桥来说是对角线上两个开关管为一组,两组开关管)中电流应该是互补对称,相位相差180°且带有“死区”(两个功率管均不导通)的波形。如图(02)和图(03)所示。之所以必须相位相差180°且带有“死区”,乃是为了避免“共同导通”(后面将有叙述)。

            图(02)
  图(02)是占空比较大时两个功率开关管中的电流波形。

            图(03)
  图(03)是占空比较小时两个功率开关管中的电流波形。

  既然功率开关管中电流是这样的波形,那么驱动功率开关管门极的电压波形也应该是如图(04)和图(05)那样的波形。

            图(04)
  图(04)是占空比较大时两个功率开关管门极电压波形。

            图(05)
  图(05)是占空比较小时两个功率开关管门极电压波形。
  图(04)和图(05)同时也是UC1525A的11脚和14脚(两路输出端)的电压波形。事实上,UC1525A两个输出端输出的正是互补对称,相位相差180°且带有死区(两个功率管均不导通)的波形。
  驱动变压器初级两端电压是UC1525A两个输出端电压之差(不是和!),所以驱动变压器初级两端电压波形如图(06)和图(07)所示。

            图(06)
  图(06)显示的是占空比较大时驱动变压器初级两端的电压波形。
  注意红色箭头所指处初级两端电压为零,这就是所谓“死区”。设置“死区”目的是要半桥上下两管均不导通。如果半桥上下两管同时导通,那么电源将通过两管短路,两管均会流过很大的电流。这种现像叫“共同导通”,其后果可能是灾难性的,功率管很可能会烧毁。

           图(07)
  图(07)显示的是占空比较小时驱动变压器初级两端的电压波形。
  “死区”决不可省,因为MOS管关断延迟时间总是比开通延迟时间要长一点(参考各种型号MOS管datasheet),双极型三极管就更不用说了,关断比开通慢得多。也就是说,驱动变压器初级即使施加的是矩形方波(没有死区),半桥的上下两管也必定会有短暂的“共同导通”,这段时间就是管子关断延迟时间与开通延迟时间的差,一支管子尚未关断而另一支管子已经导通。
  正是考虑到避免“共同导通”,所以任何双端输出的开关电源控制芯片都设置了“死区”,某些型号的芯片,甚至可以用外部元件调整“死区”时间,例如TL494的“死区”时间就可以从外部调节。

            图(08)
  现在我们看看在PWM的一个周期内都发生了些什么事情。
  图(08)是中等占空比时驱动变压器初级两端电压波形,图(09)是分立元件Q1~Q4构成全桥,全桥的输出供变压器T驱动大功率半桥的电路。
  首先,这样的波形对变压器来说可以实现,因为横轴上面和横轴下面面积相等,即一个周期内伏秒积为零,变压器铁芯不会因伏秒积不为零而出现磁饱和。
  图(08)中时刻0到时刻t1,Q2和Q3导通,Q1和Q4关断,变压器T初级绕组Z1两端电压极性如图中正负符号所示。由变压器各绕组同名端可知,次级绕组Z2和Z3两端电压极性如图(08)所示,MOS管T1门极对源极为正,T1应该导通。而T2门极对源极为负,这没有关系。目前使用的大功率MOS管都是增强型,对N沟道MOS管,门极对源极电压为零固然MOS管关断,门极对源极为负仍然是关断。
  时刻0到时刻t1,电流方向如图(08)中红色箭头所示。千万注意:MOS管门极源极之间不是电阻,而表现为一个电容,所以在矩形波的前沿瞬间电流很大,随即降低到相当小,在时刻0到时刻t1这段时间内电流变化很大,并非总是一样大的。所以红色箭头只表示电流方向,并不表示电流大小。

            图(09)
  时刻t1,两支MOS管应该关断,驱动信号应该为零。此时刻应该让Q3关断而Q2Q4导通,以便驱动变压器三个绕组两端电压均为零。
  但是前面已经说过,MOS管门极与源极之间是个电容,这个电容已经在0~t1这段时间里面被充电。现在要让门极与源极之间电压为零,这个电容必须放电,无论T1还是T2门极电容都必须放电。放电过程中,门极源极之间电容从能量角度来说是电源,变压器绕组Z2和Z3成为初级,而Z1是次级。两MOS管门极电容放电电流方向如绿色箭头所示。
  Q4已经导通,电流从Q4集电极流向发射极,这没有问题。问题是电流不可能从Q2发射极流向集电极,因为Q2基极对发射极为正(这样Q2才会导通),电流将流入Q2基极,而基极电路通常阻抗较高。于是,变压器绕组Z1两端不能形成短路,T1和T2门极电容也就不能放电,T1无法关断。
  所以,Q2和Q4必须反并联二极管,图中可见:绿色箭头方向的电流可以经二极管D1形成回路,也就是说,时刻t1到时刻t2这段时间里面绕组Z1被Q4和D1近似短路。由变压器特性可知,Z2和Z3绕组也相当于短路,T1和T2门极放电,门极对源极电压接近于零,T1和T2均关断。这样才符合我们的要求。
  显然,Q4反并联的二极管D2是供时刻t3到时刻t4这段时间里面短路Z1之用。也就是MOS管T2从导通到关断。两个MOS管门极电容放电之用。
  D1和D2最好是使用萧特基二极管,压降较小,使得变压器Z1绕组在两个MOS管需要关断时更接近于理想的短路。

  显然,只有具备了与三极管反并联的二极管D1和D2,我们才能够使用变压器驱动半桥或者全桥,而且变压器在每个周期中均能够实现磁复位(伏秒积为零)铁芯不会进入磁饱和。改变占空比时仍然能够保证变压器不会磁饱和,且半桥两个功率管均正常开关。这就是图(01)中二极管D1和D2的由来。
  二极管D1和D2也可以与Q1和Q3并联,不过那样的话,Q1~Q4的驱动顺序必须改变:要变压器绕组Z1两端短路,必须让Q1和Q3导通,而Q2和Q4关断。D1D2并联于Q1Q3时的驱动波形和D1D2并联于Q2Q4时的驱动波形不一样。

网友:
赞,看老师的帖子总感觉是在看教科书,整洁清晰

网友A:
楼主解释得很清楚了,对于一楼的波形,我没有疑问

现在测试用的驱动波形也是一楼那种的

之前楼主也在贴子中提到过,对变压器初级来说,正负脉冲宽度必须相等

我之前一直纠结的问题,是驱动变压器具有两个次级的时候,怎么产生占空比可调和幅值对称的互补PWM。

误以为楼主有方法可以实现,所以一直在钻牛角尖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解释得很清楚了,对于一楼的波形,我没有疑问 现在测试用的驱动波形也是一楼那种的 之前楼主也在 ...

“驱动变压器具有两个次级的时候,怎么产生占空比可调和幅值对称的互补PWM”

两个次级的驱动变压器,两个次级天生幅值对称互补。

你想要什么样的半桥驱动波形?不妨画出来,大家帮你想想。

网友:
引用 网友B:
“驱动变压器具有两个次级的时候,怎么产生占空比可调和幅值对称的互补PWM” 两个次级的驱 ...

实际需要的驱动变压器波形,如本贴一楼所示(并不是上图所示的波形)

一直在纠结的驱动变压器波形,是上图所示的波形

网友B:
这样的波形,不可能用变压器耦合得到。

不过,即使半桥的两个功率管得到了是这样的驱动波形,如果这个半桥使用输出变压器,这个半桥也无法正常工作,除非这个半桥是直接耦合输出。

网友:
引用 网友A:
maychang 发表于 2019-9-15 19:08 “驱动变压器具有两个次级的时候,怎么产生占空比可调和幅值对称 ...

如果驱动级和半桥是直接耦合,半桥也是直接输出(不用变压器),这样的波形倒是可以实现。某些D类功率放大器芯片就是这样的,可以输出直流。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样的波形,不可能用变压器耦合得到。 不过,即使半桥的两个功率管得到了是这样的驱动波形,如果这个 ...

我对“带死区的互补PWM”这个概念的理解,如5楼所示

也因如此,产生了误会

对电源拓扑不熟悉,若是同步整流电路需要隔离驱动,输出侧算不算直接耦合输出?

网友:
“若是同步整流电路需要隔离驱动,输出侧算不算直接耦合输出?”

同步整流,当然算直接耦合输出。

网友:
很给力的帖子,赞一个,偷偷学习一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样的波形,不可能用变压器耦合得到。 不过,即使半桥的两个功率管得到了是这样的驱动波形,如果这个 ...

不对称半桥或许可以实现。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不对称半桥或许可以实现。

走路有可能捡到钱,但是没可能捡到原子蛋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走路有可能捡到钱,但是没可能捡到原子蛋

不小心踩到了鸡蛋鸭蛋什么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小心踩到了鸡蛋鸭蛋什么的。。。。

技术不是开玩笑,有的问题存在可能,有的绝对没有可能。不对称半桥上下管占空比互补,与变压器的连接是需要电容隔直的。气隙开得很大可以承受较大的直流偏磁,甚至直接用空芯变压器承受极大的直流偏磁,但是次级无法直接获得正负半周伏秒不平横的输出,这是基本的问题。

网友:
受教了,感谢。

网友E:
您好 请您看看这张图的变压原理是什么 ?outA与outB是SG3525的输出端,我不太想的来T3初级线圈上的电压情况以及磁饱和有关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E:
您好 请您看看这张图的变压原理是什么 ?outA与outB是SG3525的输出端,我不太想的来T3初级线圈上 ...

此图恐有误。

标注 VCC_15V 处,应该是 VCC_300V 才对。如果该处电源电压为15V,何必用 IRFP460 这种耐压500V的管子?

网友:
引用 网友E:
您好 请您看看这张图的变压原理是什么 ?outA与outB是SG3525的输出端,我不太想的来T3初级线圈上 ...

“outA与outB是SG3525的输出端”

SG3525是可以这样通过变压器耦合驱动半桥电路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您好 请您看看这张图的变压原理是什么 ?outA与outB是SG3525的输出端,我不太想的来T3初级线圈上 ...

“我不太想的来T3初级线圈上的电压情况以及磁饱和有关问题。”

不太明白你这句话的意思。

T3是CMOS2和CMOS3两支IRFP460功率管构成的半桥电路输出变压器。T3绝不允许出现磁饱和,若T3出现磁饱和两支功率管将立即烧毁。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此图恐有误。 标注 VCC_15V 处,应该是 VCC_300V 才对。如果该处电源电压为15V,何必用 IRFP460 这种 ...

第二根mos管上方那里画了一个vcc 300V的端口 ,看不懂什么意思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此图恐有误。 标注 VCC_15V 处,应该是 VCC_300V 才对。如果该处电源电压为15V,何必用 IRFP460 这种 ...

您有其他联系方式方便请教吗 ?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此图恐有误。 标注 VCC_15V 处,应该是 VCC_300V 才对。如果该处电源电压为15V,何必用 IRFP460 这种 ...

如果VCC-更正为300V后,T3的一次侧电压幅值是不是二分之一VCC,也就是150V ?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此图恐有误。 标注 VCC_15V 处,应该是 VCC_300V 才对。如果该处电源电压为15V,何必用 IRFP460 这种 ...

我原来以为是这样子的设计,恐怕是错误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第二根mos管上方那里画了一个vcc 300V的端口 ,看不懂什么意思

你把C18竖起来画,就容易看清楚了。

C18和C20串联,接到300V直流上(这是主电源)。两个电容联接处当然就是300V直流电源中点。

顺便说一句:C19可能是多余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您有其他联系方式方便请教吗 ?

就在论坛里面发帖吧。eeworld高手如云。

网友B:
引用 网友E:
如果VCC-更正为300V后,T3的一次侧电压幅值是不是二分之一VCC,也就是150V ?

“T3的一次侧电压幅值是不是二分之一VCC,也就是150V ?”

是的。

我估计15V直流电源是供电给SG3525用的,错放到这里。15V电压对SG3525正合适。

网友E:
引用 网友B:
“T3的一次侧电压幅值是不是二分之一VCC,也就是150V ?” 是的。 我估计15V直流电源是 ...

T3上正负150负交替对吗 ?上mos开通(下mos关闭)U等于正的150,下mos开通(上mos关闭)U等于负的150. 是这样吗 ?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原来以为是这样子的设计,恐怕是错误的吧。

“我原来以为是这样子的设计,恐怕是错误的吧。”

估计是错误的。

27楼,我猜测15V直流电压是供电给SG3525的。15V电源应该与两个功率MOS管没有联接才对。

网友B:
引用 网友E:
T3上正负150负交替对吗 ?上mos开通(下mos关闭)U等于正的150,下mos开通(上mos关闭)U等于负的150.&nb ...

T3初级两端电压必定是正负交替,而且横轴上下面积相等(脉冲持续时间乘以电压),否则变压器铁芯中将产生偏磁。串联电容,正是这个目的。但原电路使用了三个电容,没有必要,C18和C20两个就够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B:
T3初级两端电压必定是正负交替,而且横轴上下面积相等(脉冲持续时间乘以电压),否则变压器铁芯中将产生偏 ...

楼主大大,我对sg3525的data sheet有些不懂的地方,请问我如何配置pwm调制方面的外部器件呢 ? 刚上手,看这些手册不太熟。

网友B:
引用 网友E:
楼主大大,我对sg3525的data sheet有些不懂的地方,请问我如何配置pwm调制方面的外部器件呢 ?  ...

SG3525没有几个外围元件需要自己选定数值的。在确定振荡频率这部分有两个:一个电容决定振荡频率,一个电阻决定死区时间。在确定片内误差放大器这部分有两个:两个电阻决定放大器增益。

网友E:
引用 网友B:
SG3525没有几个外围元件需要自己选定数值的。在确定振荡频率这部分有两个:一个电容决定振荡频率,一个电 ...

震荡频率那个,一个电容两个电阻共同决定的 ,那个公式我看懂了。

放大增益那部分是什么意思嘞  ?

这个PWM比较器的0.9-3.3V的范围就是控制占空比的对吗 ? 外部进来的电流通过一个误差放大器,经过误差放大是转换成了电压信号吗 ?然后电压信号进入PWM比较器,与锯齿波共同调制出想要的矩形波,是这样吗 ? 外部电流的范围我没对应到datasheet 。。。。。

网友:
引用 网友E:
震荡频率那个,一个电容两个电阻共同决定的 ,那个公式我看懂了。 放大增益那部分是什么意思嘞  ...

“放大增益那部分是什么意思嘞  ?”

SG3525芯片中有一个运算放大器(即误差放大器),1脚是该运放的反相输入端,2脚是同相输入端,9脚是输出端。该运放的电压增益,应该用两个电阻来控制。这两个电阻必须外接。

网友:
引用 网友E:
震荡频率那个,一个电容两个电阻共同决定的 ,那个公式我看懂了。 放大增益那部分是什么意思嘞  ...

“这个PWM比较器的0.9-3.3V的范围就是控制占空比的对吗 ? ”

是这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震荡频率那个,一个电容两个电阻共同决定的 ,那个公式我看懂了。 放大增益那部分是什么意思嘞  ...

“外部进来的电流通过一个误差放大器……”

外部通常是开关电源输出电压分压,与基准电压(往往用SG3525自身的基准电压)在这个片内误差放大器进行比较放大,然后与锯齿波比较产生PWM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