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转换中通道的概念

楼主:
问题:在单片机里集成亦或是单独的ADC转换芯片里的通道是什么概念,比如10位8通道该做如何解释?

解释:

          八通道也就是对应着芯片的八个管脚,也就是可以“同时”测量八路模拟信号。

         十位的意思就是可以将模拟信号均分为2的10次方个等级。

但其实,说是8路,但是看内部结构图,明显可以看出,是8选1的开关,意思就是不能同时8路一起AD转换,而是来回切换开关,每一时刻只能执行一个通道的AD比较。至少我用的STC是这样的,其他大多数单片机应该也是!
可以同时8路一起AD的,可能有,但是我没用过,价格应该也很高吧。
12位,10位精度这个好理解,就是AD转换后得到的是多少范围内的。
8位精度就是十进制0-255,10位就是0-1023,以此类推。但是同样的范围的电压,精度不一样了,你就知道是哪个更细腻了。

比如:8通道就是该ADC芯片有8个模拟输入接口,一块芯片可以测量8个模拟量。10位是指芯片的数据寄存器是10位的,这个数值的大小决定ADC芯片的分辨率,位数越大分辨率越高,价格越昂贵。一个10位ADC芯片,如用5V做参考电压,分辨率就是5000/1024=4.88mv,也就是说,模拟量增加或减小4.88mv就能检测到,10位数据寄存器就加1或减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