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 485这种通讯模式中 1 发 32收 接收端的数量限制是受制于哪些因素,是分布电容

楼主:
请问  485这种通讯模式中 1 发 32收  接收端的数量限制是受制于哪些因素,是分布电容对波形的影响吗

网友:
485通讯 1 发 32收 属于差分模式,

多节点需要终端匹配

网友:
由接收器的输入阻抗决定,这个去看看多于32节点的485接口片的器件手册就该明白。

网友A:
最关键的一个参数,是485芯片的UL值(单位负载),也就是楼上说的输入阻抗(12Kohm)。485总线标准是驱动32个UL,如果所选用的485芯片是1/4UL的话,那么一条总线能驱动的设备数量上限就是32x4=128个。

其次,与你实际电路所设计的偏置电阻值有关,与偏置上拉的电压也有关,与是否接终端匹配电阻(所以也与波特率和距离有关了,波特率低,距离近的话,就不需要加终端匹配电阻)也有关。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最关键的一个参数,是485芯片的UL值(单位负载),也就是楼上说的输入阻抗(12Kohm)。485总线标准是驱动32 ...

非常感谢 但是还是要请教一下 如果接收器为四分之一UL那就是12K欧/4=3K欧 那势必485线上电流增加4倍 那128个终端 每个终端的电流都增加4倍 那总电流增加128*4倍  那可不得了  是不是我理解的错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非常感谢 但是还是要请教一下 如果接收器为四分之一UL那就是12K欧/4=3K欧 那势必485线上电流增加4倍 那12 ...

四分之一UL对应的输入阻抗是12Kx4=48K欧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四分之一UL对应的输入阻抗是12Kx4=48K欧姆。。。。。。

非常感谢。请问如何在线路 末端加匹配阻抗,如何计算匹配阻抗的值,还有有没有加匹配阻抗的施工图片,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非常感谢。请问如何在线路 末端加匹配阻抗,如何计算匹配阻抗的值,还有有没有加匹配阻抗的施工图片,谢 ...

如果电缆的长度与波特率的对比结果导致需要按照传输线来考虑的时候,

最简单的端接方式就是在电缆的两端(如果是单向传输的485网络,那就只要在远端这一侧)并联匹配电阻,匹配电阻的值应该与所用电缆的特征阻抗一致(485电缆一般是按照120欧特征阻抗来设计的)。

一定要记住,就算要加匹配电阻也只能在整个电缆的两端加,其他节点都不能加。

网友:
这份应用文档有兴趣的话可以认真研究一下。何时需要端接、如何端接、如何偏置、等等。

网友:
这些是我从TI官网收集的一些参考资料,大家也可以一起研究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