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的ADC使用DMA方式时数据被篡改

楼主:
最近测试时发现STM32的ADC使用DMA方式读到的数据会出现下边的情况

开始怀疑是外界信号产生的高频干扰,经过几天的测试发现这个其实是DMA输出的内存数据中间被插入了额外的数据

通过第二张图可以看的很清楚,把中间的“高频”信号去掉后的波形就会变正常

所以“高频”信号是多出的一部分,不是在原有信号上的叠加

还有一个很奇怪的问题,这一部分多余的数据会和实际信号有某种联系,仔细看,把它低通滤波后好像又和原始信号相同

这个现象并不会经常出现,我发现在输出一个幅度比较小的正弦信号,让这个正弦信号的过零点在vref/2(12位ADC的2048 CODE)处,就会出现这种情况,ADC的采样率或者ADC是不是使用放大器缓冲结果都不太一样

我试过STM32G474和STM32L452都有这个问题,不过有时采样率降的低一些现象就不这么明显,或者看不到这个现象

试过STM32F413,没看到过这种现象

有兴趣的可以试一下,使用STM32本身的DAC可以产生这种信号

stm32g474测试工程,A2是DAC输出,A0是ADC输入,用路线连接A0和A4即可

这个是采集到的几次数据

如果知道解决办法或者厂家的技术支持也麻烦帮忙看下,这个问题已经困扰我好多天了,多谢

网友A:
那换个频率是什么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换个频率是什么情况

你是说采样率吗?降到很低就看不到这种现象,只降一些插入的数据会有变化,但还是有

网友A:
现在电脑没装软件,怀疑是你dma的配置有问题,是不是dma不连续引起的

网友B:
貌似信号源的问题而非ADC本身。ST官方的DAC演示文件里DAC数组的数据本身就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电脑没装软件,怀疑是你dma的配置有问题,是不是dma不连续引起的

应该不是DMA配置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貌似信号源的问题而非ADC本身。ST官方的DAC演示文件里DAC数组的数据本身就有问题。

用示波器测量过 不是信号源的问题

网友C:
这个工程我使用的内部RC震荡器,将时钟源改为外部晶振现象消失。

不过仔细测试发现还是存在类似问题,只是不明显了

下边这张图是后续测试,使用2路ADC,170MHz主频,ADC时钟42.5MHz,2.5MSPS采样率

提高主频降低采样率问题能减轻,但是问题还是存在

网友:
STM32F103的有没有试过;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工程我使用的内部RC震荡器,将时钟源改为外部晶振现象消失。 不过仔细测试发现还是存在类似问题,只 ...

F4是有内部RC不稳定的问题,尽量别用,之前也发现有问题

网友A:
你变化信号源的频率的情况下,出问题的数据点在相位上位置固定不变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变化信号源的频率的情况下,出问题的数据点在相位上位置固定不变吗?

出问题的地方一般在adc代码的2048处 调整信号源的直流偏置 在相位上是变化的 当信号的摆动不经过2048时就不会有问题

网友D:
DMA篡改数据这个有点让人怕怕啊,ST家应该不至于出这类低级错误吧。总是在2048附近倒是让人遐想,想起来某些RRIO运放倒是因为在某些电平情况下正好是NPN PNP输入级架构的临界点来回切换导致失真,如果你的ADC DAC用到了内置运放或者缓冲的话,内置运放还有功耗模式设置。不过个人也不太相信ST家硬件上有这么严重的缺陷,多半还是外部找找原因吧。这几天正在画H750VB的板子,拖了一年了,想在国庆前做好,看看它的16BIT ADC性能。等板子画好后空了我再试试我的474

网友:
引用 网友D:
DMA篡改数据这个有点让人怕怕啊,ST家应该不至于出这类低级错误吧。总是在2048附近倒是让人遐想,想起来某 ...

数据篡改找到原因,是时钟的问题,具体为什么会这样不是很清楚

小信号阶梯状不平滑是VREFBUF选择Disable的原因,设置为外部参考电压后解决,也不清楚为什么会这样

网友E:
我最近也再调试DMA读取多通道的ADC,发现数据很不稳定,我直接用ADC读取出来的数据就很稳定,不知道是不是跟你一样的原因。你换了外部时钟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最近也再调试DMA读取多通道的ADC,发现数据很不稳定,我直接用ADC读取出来的数据就很稳定,不知道是不是 ...

换了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最近也再调试DMA读取多通道的ADC,发现数据很不稳定,我直接用ADC读取出来的数据就很稳定,不知道是不是 ...

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