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求助,Altium敷铜后不连接

楼主:
第一个是我从别的地方搞到的图,第二个是我自己敷铜的状况,就是不和铜皮连在一起,怎么才能敷成第一幅图的样子

网友:
可能是你敷铜时设置的不对

网友A:
最好可以截图出来你敷铜时的设置,按一下tab键可以看到敷铜设置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好可以截图出来你敷铜时的设置,按一下tab键可以看到敷铜设置

是不是这个?

网友B:
你已经在这些区域设置了polygon pour cutout,敷铜当然连不上啊,把那个虚线的方框去掉就可以了

网友C:
把你的设计规则改成图示再重新铺铜试试

网友:
设置一下规则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已经在这些区域设置了polygon pour cutout,敷铜当然连不上啊,把那个虚线的方框去掉就可以了   ...

我想连接虚线外的部分,看别人的图可以连起来,我自己一敷铜就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C:
把你的设计规则改成图示再重新铺铜试试

改过了,没什么反应,还是连不到一起

网友:
解决了,选Pour Over All Same Net Objects就能连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