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种普通光耦隔离采样电压的电路

楼主:
该电路精度主要取决于U2A与U2B的一致性

网友:
U2A在前向回路中,U2B在反馈回路中,是以U2B和U2A的非线性互相抵消,实现线性放大,同时用U2A实现隔离。

网友:
市场上的“线性光耦”,如HCNR200和HCNR201光耦,其工作原理就是同一个发光管被两个光电管接收,出发点与此电路相同。

网友:
tlp521光耦隔离的典型用法

网友:
这电路不行,温漂是硬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