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PIC16LF15323看门狗似乎默认开启

楼主:
小白请教前辈,PIC16LF15323的看门狗该如何关闭?

网友:
去看器件手册,早期型号在烧写时由熔丝位决定,新型型号则支持在线程序控制。

网友:
找到寄存器地址,然后通过写指令关闭

网友:
看了下手册,15323的看门狗有两个控制线,WDT和WWDT,要注意配置;WDT可以由硬件或软件开启。

网友:
谢谢大家,我大概知道了

网友:
您好,您使用pic16lf15323有用到串口中断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