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帮讲解一下这个电路

楼主:
R13,C3起什么作用?U6这部分电路又是干什么的?还有R17,R19

网友A:
此图有两个信号输入端,VIN+和VIN-,但找不到输出端。

从VIN+和VIN-均串联100uF电容来看,不是低频延伸到直流的放大器,其低频转折频率约0.008Hz。

网友A:
U1A和U1B构成仪表放大器的前半部分。R14用于控制此放大器的增益,R13和C3用于控制此放大器高频段的增益(高频阶梯下降)。

网友:
引用 网友A:
此图有两个信号输入端,VIN+和VIN-,但找不到输出端。 从VIN+和VIN-均串联100uF电容来看,不是低频 ...

有输出看下图,假如信号输入接一个正玄波,U1是将它放大的那么U6的作用呢?u3又像是个减法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B:
maychang 发表于 2019-9-16 16:07 此图有两个信号输入端,VIN+和VIN-,但找不到输出端。 从VIN+和VIN ...

“有输出看下图,假如信号输入接一个正玄波,U1是将它放大的那么U6的作用呢?”

“下图”是指1楼图还是4楼图?

如果是指1楼图,那么在2楼我已经说过:找不到输出端。

如果是指4楼图,那么在4楼图中我找不到U1。

网友:
U2A,U2B和U3A应该构成了标准的仪表放大器,U2A,U2B积分放大后返回仪表放大的最开始。整体感觉是,先积分放大然后仪表放大,至于R15和C10应该就是正常的陷波器吧,不知道对不对,仅供参考。

网友:
引用 网友A:
U1A和U1B构成仪表放大器的前半部分。R14用于控制此放大器的增益,R13和C3用于控制此放大器高频段的增益(高 ...

您好,图中的U6A和U6B是为了补偿失调电压吗?谢谢!

网友:
“图中的U6A和U6B是为了补偿失调电压吗?”

你是在对我3楼的回复提问。我在3楼是对楼主1楼的图所回复的。在1楼图中,没有U6A和U6B。

楼主在4楼重发的图倒是有这两个标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