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电路维修应该知道的知识:电阻器

楼主:
此内容由EEWORLD论坛网友FreeTest原创,如需转载或用于商业用途需征得作者同意并注明出处
电阻,符号为R,单位为欧姆,是一种限流元件,表示导体对电流的阻碍作用的大小。可分为线绕电阻器、碳膜电阻器、保险电阻、敏感电阻器等等等等,其中敏感电阻器根据其敏感特性不同,又可分为压敏电阻、光敏电阻、热敏电阻等等。现已广泛存在于各种电路中,起到分压、分流、阻抗匹配、滤波等不同的作用。

1、参数识别:电阻的单位为欧姆(Ω)、千欧(KΩ)、兆欧(MΩ)等。

换算方法是:1兆欧=1000千欧=1000000欧

电阻的参数标注方法有3种,即直标法、色标法和数标法。

a、数标法主要用于贴片等小体积的电路,

如: 472 表示 47×100Ω(即4.7K); 104则表示100K

b、色环标注法使用最多,现举例如下:

四色环电阻 五色环电阻(精密电阻)

2、电阻的色标位置和倍率关系如下表所示:

颜色 有效数字 倍率 允许偏差(%)

银色 x0.01 ±10 金色 x0.1 ±5

黑色 0 +0 棕色 1 x10 ±1

红色 2 x100 ±2 橙色 3 x1000

黄色 4 x10000 绿色 5 x100000 ±0.5

蓝色 6 x1000000 ±0.2 紫色 7 x10000000 ±0.1

灰色 x100000000 白色 9 x1000000000

例如,红,黄,棕,金 表示240欧

3、检测

检查其性能好坏就是测量实际阻值与标称值是否相符,误差是否在允许范围之内。方法就是用万用表的电阻档进行测量。测量时要注意两点:

(1)要根据被测电阻值确定量程,使指针指示在刻度线的中间一段,这样便于观察。

2)确定电阻档量程后,要进行调零,方法是两表笔短路(直接相 碰),调节“调零”电器使指针准确的指在Ω刻度线的“0”上,然后再测电阻的阻值。另外,还要注意人手不要碰电阻两端或接触表笔的金属部分。否则会引起测试误差。

用万用表测出的电阻值接近标称值。就可以认为基本上质量是好的,如果相差太多或根本不通,就是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