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16+CMT2300A,接收不到数据。

楼主:
有哪位用过CMT2300A 收发芯片呀,求助。

使用的是包方式传输,现在可spi配置cmt2300参数,但是接收不到数据,似乎pkt_Ok不产生中断。

IO配置如下:

GPIO1——>INT1(TX_DONE),

GPIO2——>INT2(PKT_OK),

GPIO3——>DOUT.

网友A:
有谁能指导一下吗,直通或包模式也行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谁能指导一下吗,直通或包模式也行

我没用过CMT2300A,根据我用过SPI模式的PIC16芯片来说,可以从以下方面排错:

①PIC16的SPI有四种模式;软件要调整对应的CMT2300A对应的SPI模式。

②中断或相关的引脚配置是否正常?

③CMT2300A的配置模式是否正确?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没用过CMT2300A,根据我用过SPI模式的PIC16芯片来说,可以从以下方面排错: ①PIC16的SPI有四种模式 ...

好的   谢谢你    我再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