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激电路中初级吸收钳位电路的问题

楼主:
常用的有两种;

这是TVS钳位

---------------------------------------------------------------------------------

这是RCD吸收

------------------------------------------------------------------------------------------
问题来了,同一个电路,本来用的是TVS钳位,后来改成了RCD吸收,结果输出带载能力下降,输出电压调整率变大了,为什么?

网友A:
“结果输出带载能力下降,输出电压调整率变大了,为什么?”

是不是你的R3数值太小了一点?

网友B:
tvs和rcd的震荡不同,对采样有影响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结果输出带载能力下降,输出电压调整率变大了,为什么?” 是不是你的R3数值太小了一点?

从波形上看,貌似没什么区别。

网友:
引用 网友B:
tvs和rcd的震荡不同,对采样有影响

蒋老师说到点子上了。该控制芯片有一个BP/M电流控制引脚,改变吸收电路方式会影响到其电流取样值,导致输出功率下降。

网友C:
maychang大师提到的漏感吸收这块,从波形上看,吸收量应该是差不多的,然而电流取样是从辅助绕组这边取得,具体是什么原因导致电流取样变化,还请各位大神帮忙解释一下。

附图

网友B:
引用 网友C:
maychang大师提到的漏感吸收这块,从波形上看,吸收量应该是差不多的,然而电流取样是从辅助绕组这边取得, ...

发个图就像挤牙膏,一次发完整会死?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发个图就像挤牙膏,一次发完整会死?

不是我不发完整,而是我只有pcb样品,原理图我是找了个典型应用图贴上来而已,

网友:
问题已经解决了,就是辅助绕组电流取样导致的,我只是在想呢,在吸收量差不多相等的前提下,是什么使得辅助绕组发生了变化?

网友:
蝴蝶效应

网友B:
布局布线,啥都有点音箱

网友:
引用 网友B:
布局布线,啥都有点音箱

pcb是别人做的,我只是帮忙解决问题,layout上确实有些问题,我只是在思考其中的真正原因。

网友C:
磁路设计你是专家,还请帮忙解惑。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磁路设计你是专家,还请帮忙解惑。

这个跟磁芯没多大关系,你这个问题要查各种干扰耦合,空间电磁波及传导,变压器的绕组叠层结构也有关系。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个跟磁芯没多大关系,你这个问题要查各种干扰耦合,空间电磁波及传导,变压器的绕组叠层结构也有关系。 ...

我想问的就是吸收电路结构不一样,是如何影响到耦合干扰啊或是绕组之间的传递关系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想问的就是吸收电路结构不一样,是如何影响到耦合干扰啊或是绕组之间的传递关系的?

不光RCD和TVS有差别,有的板子换另外型号的MOSFET,保护阈值都会有所改变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不光RCD和TVS有差别,有的板子换另外型号的MOSFET,保护阈值都会有所改变

具体原因是什么?

网友D:
前几年做了不少LNK,TNY系列demo,TVS,RCD都用过,没遇过这种情况,

老东家瞎整了不少这种PIN2PIN的芯片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具体原因是什么?

你想干啥?你把你的PCB弄个封条,拍个照,给点彩头,我看值不值得磨脑子,没理由给你白打工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前几年做了不少LNK,TNY系列demo,TVS,RCD都用过,没遇过这种情况, 老东家瞎整了不少这种PIN2PIN的芯 ...

俺也是第一次遇到这种问题,可能是工作频率比较高吧(124khz),电流取样BM/P有点敏感。

虽然问题解决了,可我还是想找出问题的根源,以后有机会自己设计的时候可以避免同样问题的出现。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想干啥?你把你的PCB弄个封条,拍个照,给点彩头,我看值不值得磨脑子,没理由给你白打工吧

没想干啥,只是想弄个明白而已,想喝酒就直接过来,管醉。

网友:
引用 网友C:
俺也是第一次遇到这种问题,可能是工作频率比较高吧(124khz),电流取样BM/P有点敏感。 虽然问题解决 ...

前面已经多次提及,原因不外乎振荡能量经空间耦合,传导耦合影响了采样电路。特殊情况下,你有机会拿你这块板子跑到200KW的短波电台附近去通电,变压器还可能放音乐信不?

别追着问具体原因,板子不在我手上我也没法准确判断。医生都要见到病人才能下药,乱说病情的基本是庸花,得拉出去弹JJ弹到S

网友:
我个人分析原因如下:

TVS与RCD最根本的区别在于,RCD从开机就开始在工作,一直存在损耗,而TVS没达到一定电压值是不工作的,这两者之间的区别就造成变压器带载的不同,因为互感的原因影响到其他绕组的感应强度,从而影响都采样数据的变化,至于变压器中磁路之间的传输影响我就不是很明了,还需要蒋老师来解释一下了。

网友:
当然,蒋老师也提到因为震荡频率的不一样,可能在传导干扰上会有一定影响,这个原因不能排除,但是我还是觉得磁路上的影响会更直接一些。

网友B:
磁你个头,就算是磁也不是磁芯,电磁不分家

网友:
引用 网友B:
磁你个头,就算是磁也不是磁芯,电磁不分家

哈哈,蒋老师准备发飙了,息怒,纯技术讨论,不带个人情绪。

网友:
继电器或马达,用稳压管吸收的释放速度比二极管快; 副边输出波形会受变压器消磁进程的影响,消磁进程则因吸收网络的类型而异,互感耦合採样所得,也因吸收网络类型而异。

网友:
TVS 应该叫做 缓冲,RC或RCD 才有吸收的功效,TVS 只是个 非线性电阻,钳位钳掉的电只会变热,RCD 可以转化为 再生网络 把能量往电源返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