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来讨论讨论你们是怎么做防锈的。

楼主:
想必大多硬件攻城狮们都用过电池吧!那种薄片的锂电池就算了。对于圆柱的电池你们有没有碰到过电池座生锈的情况。一般在高温高湿的时候。说说你们是怎么防锈的。

网友:
采用密封良好的电池盒或外壳,触点镀金。电池不更换或可以整体更换的话,将引线用点焊机直接焊在电池上,然后用塑胶收缩膜整体密封。

网友A:
18650这种电极触点都是有镀层的吧,镍还是啥的,防锈能做的不多,喷三防漆?要么就把电池封盒子里,尽量别让盐雾啥都的进去

网友:
引用 网友A:
18650这种电极触点都是有镀层的吧,镍还是啥的,防锈能做的不多,喷三防漆?要么就把电池封盒子里,尽量别 ...

在高温高湿的环境锈的不行。

网友B:
电池需要多久的更换周期呢?

网友C:
在电池和弹片之间图上一层薄薄的凡士林。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池需要多久的更换周期呢?

5年吧!最好是10年。

网友:
引用 网友C:
在电池和弹片之间图上一层薄薄的凡士林。

能抗多久?

网友D:
电池置于塑料外壳内,壳内环氧树脂整体灌封

网友E:
对高温高湿用户要特殊处理

提前做好喷防锈漆和镀锡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电池置于塑料外壳内,壳内环氧树脂整体灌封

需要3到5个月更换一次电池。灌封这种事,客户做不来。

网友:
引用 网友E:
对高温高湿用户要特殊处理 提前做好喷防锈漆和镀锡

需要和电池接触,防锈漆不好喷涂吧?镀锡防锈效果好吗?主要都是电池接线端子的负极生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