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U2这个是什么运算电路?

楼主:
从论文中公式(4)看出,U2输出电压在输出0V时发光二极管LED导通,我想问U2这边是比较器的作用嘛?因为反相输入端比正相高?那个电容影响到计算嘛?干什么的?

网友A:
U2输出端到反相输入端接电容C1,所以U2不是比较器(对交流而言有一定量负反馈)。

对直流(极低频率交流)来说,U2似乎没有负反馈,是比较器。其实不然。U2输出经光耦PD1反馈到反相输入端,这是负反馈。

所以,U2不是比较器,而是线性工作的反馈放大器。

网友A:
这种光耦,同一个发光管发出的光被两个相同的光电二极管接收,目的是令光耦的非线性互相抵消,得到比较好的线性。这种光耦往往称为线性光耦。两个光路必须一个放在前向通道,一个放在反馈通道。

网友B:
引用 网友A:
U2输出端到反相输入端接电容C1,所以U2不是比较器(对交流而言有一定量负反馈)。 对直流(极低频率交流)来 ...

那个老师,PD1光耦貌似是连接在U2的两个输入端的,并没有连接U2输出端?根据前面采样电阻分压,U2反相输入端电压3V左右,正相输入端是接地,那为何U2输出端输出0V?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种光耦,同一个发光管发出的光被两个相同的光电二极管接收,目的是令光耦的非线性互相抵消,得到比较好的 ...

老师还是这个线性光耦,在另一篇论文中,他红色线解释部分不懂?公式都在,不是输入电压增加,IPD1增加,为啥反相输入端电压要降低?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那个老师,PD1光耦貌似是连接在U2的两个输入端的,并没有连接U2输出端?根据前面采样电阻分压,U2反相输 ...

PD1确实是联接在U2的两个输入端之间的,但PD1与光耦中LED耦合,LED中电流增加,PD1接收到的光也增加,PD1中电流将使R5中电流增加,当然R5两端电压也增加(左正右负),最终将使U2反相输入端电位接近于零(U2输出端可并不是零,而是恰可使LED输出这么强光线的数值)。

网友:
引用 网友B:
老师还是这个线性光耦,在另一篇论文中,他红色线解释部分不懂?公式都在,不是输入电压增加,IPD1增加, ...

PD1中电流方向,不是从光电二极管正极流向负极,而是从光电二极管负极流向正极(好像是二极管的漏电流)。这个电流,是由LED光照所产生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PD1确实是联接在U2的两个输入端之间的,但PD1与光耦中LED耦合,LED中电流增加,PD1接收到的光也增加,PD1 ...

那这里论文公式(4),Vcc1-二极管管压降,就除以R6,不应该得到IF呀。还有U2输出端电压呀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那这里论文公式(4),Vcc1-二极管管压降,就除以R6,不应该得到IF呀。还有U2输出端电压呀

不错,实际情况中U2输出端电压不为零,所以应该减去U2输出电压。

但不计U2输出电压的结果,是这样计算出来的电流为光耦中LED通过电流的最大值。只要这个最大值满足能够使光耦正常工作即可。

LED正向压降变化是比较大的,HCNR200的LED在正向电流为10mA情况下正向压降可从1.3V到1.85V,故此处没有计算得非常准确的必要。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错,实际情况中U2输出端电压不为零,所以应该减去U2输出电压。 但不计U2输出电压的结果,是这样计算 ...

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