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 LM336 这个芯片的作用是什么,谢谢 大家

楼主:
请问  LM336  这个芯片的作用是什么,谢谢 大家

网友A:
这是ST的一款2.5V电压参考芯片,一般用作基准参考电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ST的一款2.5V电压参考芯片,一般用作基准参考电压的

提出“XXX芯片的作用”这样的问题,应该先阅读该芯片的技术手册。技术手册上面通常最先列出的,就是该芯片的应用,以及该芯片的特点。

网友:
我也不知道,先做个标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