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V358无输出

楼主:
在做一简单电路,如图。

去掉R107,7脚,6脚电压与5脚相同。

连上R107,Uo无输出。

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
“去掉R107,7脚,6脚电压与5脚相同”

图里三个电阻的编号都是R107,去掉R107是去掉哪一个,还是三个都去掉

网友A:
“连上R107,Uo无输出。”

你的Ui是多高电压?

网友:
不好意思,图上传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连上R107,Uo无输出。” 你的Ui是多高电压?

Ui输入为50mV

网友:
那就只能从焊接、元件等方面考虑了。例如:有无虚焊?焊接是否造成短路?元件是否损坏?等等。

网友:
把电阻换成100k,正常了。

网友B:
仔细看了下,应该与电阻值无关,信号小于50mv,无放大,但是超过50mv正常。如果要求在信号为20mv就开始放大,这个怎么调?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仔细看了下,应该与电阻值无关,信号小于50mv,无放大,但是超过50mv正常。如果要求在信号为20mv就开始放大 ...

“信号小于50mv,无放大,但是超过50mv正常”

难道你使用的LM358失调电压达到50mV?如果是正品运放,失调达到50mV是不可能的。但若是假货,或者芯片已经损坏,就难说了。

网友:
检查信号源的输出阻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