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不通的原因

楼主:
MOSFET驱动信号都可以测量得到,但是电压源电流为零表明电路没通,查了很久一直没查到原因,请论坛里面的高手根据经验指点迷津,不胜感激!

网友A:
MOSFET驱动信号有,就是说栅极有驱动芯片

意思说水龙头拧开了,没来水,,,,

问题是mos是否打开了?

D和S极是否接好,电路是否正常

网友B:
引用 网友A:
MOSFET驱动信号有,就是说栅极有驱动芯片 意思说水龙头拧开了,没来水,,,,   问题是mos ...

MOSFET已经打开,我估计是电路没通,但是不知道具体是什么地方没通

网友A:
引用 网友B:
MOSFET已经打开,我估计是电路没通,但是不知道具体是什么地方没通

确保MOS管接法正确。

MOS打开了,电路没通

原因有N种

具体电路具体分析,,,,

无图无真像

网友:
引用 网友A:
确保MOS管接法正确。 MOS打开了,电路没通 原因有N种 具体电路具体分析,,,, 无图无真像 ...

我刚刚补充了图片

网友:
图画的对么

那些gn1,,,,,gn9们

是些什么信号,哪里来的

正负50V接MOS管的G极?电路想干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