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电路有啥用?前级输入是比较器输出的电平

楼主:
74LV是单路施密特触发反相器

网友A:
可将变化缓慢的信号变为陡峭的矩形信号

用在数字电路中,主要为了波形整形

网友:
前级是比较器输出,应该是比较陡峭的脉冲。但10千欧电阻和100nF电容构成低通滤波,时间常数达1ms,多么陡峭的上升沿或者下降沿也会变得缓慢倾斜,甚至比较器输出连续的窄脉冲会变成没有信号一般。

网友:
RC用于吸收前级输出的过窄脉冲,稳压管用于抑制前级过高的输出电压以保护后级,施密特门则用于整形。如此设计是否合理要看前级电路以及后级的输入要求,很可能不是最佳设计。

网友:
隔离 比较的信号不稳   加一级  保障前级信号的确定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可将变化缓慢的信号变为陡峭的矩形信号 用在数字电路中,主要为了波形整形

有一个RC低通滤波,不应该是陡峭变得缓慢嘛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一个RC低通滤波,不应该是陡峭变得缓慢嘛

建议到TI 看一下74lvc1g14手册

http://www.ti.com.cn/product/cn/SN74LVC1G14/technicaldocuments#doctype2

网友:
整形用的

网友:
这个电路比较简单实用,前面网友分析得已经比较准确了,稳压管/TVS管是消除5v以上高电平,钳位作用,RC是滤波,把比较输出的毛刺进行积分滤波,变为缓慢边沿信号,甚至有回沟的信号,这时候需要施密特的迟滞特性进行消除干扰,输出稳定可靠的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