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20 Select PCB Components用不了?

楼主:
在原理图选中之后,用Select PCB Components,不会跳转到PCB图选中它,这两个文件也在一个文件夹里面,是什么问题吗

网友:
一般切换到原理图模式下,工具栏里就有了。

网友:
还么有用过这个版本

网友:
必须把PCB图和原理图保存在一个工程文件名下,即一个project名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