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D/E功率放大相关资料推荐

楼主:
有没有D/E功率放大相关资料推荐

最好是专著书籍类,谢谢

网友A:
说实话,以前的老台式机应该有不少这类资料,不过现在的那块硬盘闲置已久,不知道还能不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说实话,以前的老台式机应该有不少这类资料,不过现在的那块硬盘闲置已久,不知道还能不能用。

可以把绝世秘籍上传来阅读以下  有没有奇才出现 ^_^

网友:
这两篇,也许有用。

网友A:
硬盘是找到了,可是没有转接线,没办法试。

网友B:
下载中心有点资料

E类功放

网友:
maychang 发表于 2019-9-18 12:01       这两篇,也许有用。

谢谢老师的资料。

GaN开始商用了,应该比较适合下面这种EF2拓扑

想找点资料学习一下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硬盘是找到了,可是没有转接线,没办法试。

买线啊,资料不重要,小电影重要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下载中心有点资料 E类功放

网友:
引用 网友C:
买线啊,资料不重要,小电影重要

几百年前的老硬盘了,当时电脑坏了就一直闲置着,小电影都放在移动硬盘里面了,你要的话我送个硬盘给你。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谢谢老师的资料。 GaN开始商用了,应该比较适合下面这种EF2拓扑 想找点资料学习一下

E类的优势主要是类似于ZVSZCS,电磁炉的单管ZCS,和小反激QR实际上基本上就属于E类。F类是E类的升级版,主要利用谐波分量来提高E类的效率。

我不认为一大堆LC对功率密度有太多益处,除非把精力放在LC集成方面

SEPIC的优点是可以升降压,但是效率很难做到92%吧,3843弄个变压器来推4颗MOSFET,轻松上96%。

CUK,ZETA拓扑,一堆LC,也就玩玩,很少用来商用。在这一二十年来, 不少人在100KHZ上下的应用频率范围搞了很多所谓的无源软开关,都没啥太明显的好处,大多情况只能把开关上的热转到LC或其它部位上来。

效益突出的还是有源软开关,比如LLC靠对管互为提供软开关条件,再比如有源钳位靠辅管为主管提供软开关条件。

E类的电压应力非常高,你现在有玩的条件,好好玩一把也挺不错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D:
E类的优势主要是类似于ZVSZCS,电磁炉的单管ZCS,和小反激QR实际上基本上就属于E类。F类是E类的升级版, ...

下面两个例子来看,空心线圈体积小不少哦,

高频效率是稍微差点,文献比较早,估计用的是MOS

目前用GaN跑6.78MHz的50W无线充,效率可以到90.最高达到92,驱动部分的电路应该还可再抠一抠,

如果改为D2D,不知道效率有没有提升空间。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下面两个例子来看,空心线圈体积小不少哦, 高频效率是稍微差点,文献比较早,估计用的是MOS 目前 ...

改成d2d后效率最多也就提高一个点而已。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下面两个例子来看,空心线圈体积小不少哦, 高频效率是稍微差点,文献比较早,估计用的是MOS 目前 ...

如果已经量产,那很是不错,有机会片点GAN玩一下,驱动是个难点

此图有力地把啥啥镀银线减小趋肤效应提高短波接收机灵敏度的脸打得啪啪啪,我前几年就提出,高频镀银线就是个商业神话,无线电接收机0.5个dB基本没啥明显差别,但是放到电能变换器上,0.5dB就是11%的效率提升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下面两个例子来看,空心线圈体积小不少哦, 高频效率是稍微差点,文献比较早,估计用的是MOS 目前 ...

D2D主流还是硬开关,GAN的主要优势是开关速度和结电容,恬恬是硬开关应用梦媚以求的,所以GAN用于D2D应该是很不错的。

网友:
老外也忽悠:

1, 输入输出均为SMA射频端子,输入为低压VHF信号,输出为有效值100V+(有效值)的VHF,不是直流,电压也很高;

2, 320W效率93%,变换器损耗24W,所有功率器件应该标损耗,我一般是在方案拓扑和原理图里就标注了,如果是提供给别人Layout, 还要规定每个功率器件的允许温升和散热条件

网友:
74*74*32mm的铸铝外壳,整体温升45度,我们允许12W的系统损耗

要是24W的话,我都不敢用热导率比空气大20倍的硅胶封到这种铝壳子里卖

网友:
引用 网友A:
改成d2d后效率最多也就提高一个点而已。

非隔离硬开关48转24V,20A,轻松97.5%,你用硬开关搞个隔离96.5%试试!!

网友:
看TI等官方的應用手冊。

网友:
引用 网友C:
买线啊,资料不重要,小电影重要

以前记得有个转接板的,不知道是不是当垃圾给处理了。

网友:
承接各类型开关电源项目外包设计,特殊定制亦可。

qq:2165311923;tel:15179604830(微信同号);

E-mail:weilin1688@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