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模拟开关

楼主:
 模拟开关(有时简称为“开关”)是根据数字控制信号的电平切换或路由模拟信号(信号可以是规定范围内的任何电平)的开关器件。通常由“传输门电路”构成,模拟开关的功能类似于继电器。
模拟开关的特点及应用
  模拟开关是一种三稳态电路,它可以根据选通端的电平,决定输人端与输出端的状态。当选通端处在选通状态时,输出端的状态取决于输人端的状态;当选通端处于截止状态时,则不管输人端电平如何,输出端都呈高阻状态。模拟开关在电子设备中主要起接通信号或断开信号的作用。由于模拟开关具有功耗低、速度快、无机械触点、体积小和使用寿命长等特点,因而,在自动控制系统和计算机中得到了广泛应用。
模拟开关的模拟特性
  模拟开关虽然具备开关性,但和机械开关有所不同,它本身还具有半导体特性:
  1. 导通电阻(RON)随输入信号(VIN)变化而变化
  图a是模拟开关的简单示意图,由图中可以看出模拟开关的常开常闭通道实际上是由两个对偶的N沟道MOSFET与P沟道MOSFET构成,可使信号双向传输,如果将不同VIN值所对应的P沟道MOSFET与N沟道MOSFET的导通电阻并联,可得到图b并联结构下Ron随输入电压(VIN)的变化关系,如果不考虑温度、电源电压的影响,Ron随Vin呈线性关系,将导致插入损耗的变化,使模拟开关产生总谐波失真(THD)。此外,Ron也受电源电压的影响,通常随着电源电压的上升而减小。

  2. 模拟开关输入有严格的输入信号范围
  由于模拟开关是半导体器件,当输入信号过低(低于零电势)或者过高(高于电源电压)时,MOSFET处于反向偏置,当电压达到某一值时(超出限值0.3V),此时开关无法正常工作,严重者甚至损坏。因此模拟开关在应用中,一定要注意输入信号不要超出规定的范围。
  3. 注入电荷
  应用机械开关我们当然希望Ron越低越好,因为低阻可以降低信号的损耗。然而对于模拟开关而言,低Ron并非适用于所有的应用,较低的Ron需要占据较大的芯片面积,从而产生较大的输入电容,在每个开关周期其充电和放电过程会消耗更多的电流。时间常数t=RC,充电时间取决于负载电阻(R)和电容(C),一般持续几十纳秒。这说明低Ron具有更长的导通和关断时间。为此,选择模拟开关应该综合权衡Ron和注入电荷。
  4. 开关断开时仍会有感应信号漏出
  这一特性指的是当模拟开关传输交流信号时,在断开情况下,仍然会有一部分信号通过感应由输入端传到输出端,或者由一个通道传到另一个通道。通常信号的频率越高,信号泄漏的程度越严重。
  5. 传输电流比较小
  模拟开关不同于机械开关,它通常只能传输小电流,目前CMOS工艺的模拟开关允许连续传输的电流大多小于500mA。
  6. 逻辑控制端驱动电流极小
  机械开关逻辑控制端的驱动电流往往都是毫安级,有时单纯靠数字I/O很难驱动。而模拟开关的逻辑控制端驱动电流极小,一般低于纳安级。因此,它完全可以由数字I/O直接驱动,从而达到降低功耗、简化电路的目的。

模拟开关的开关特性
  既然称之为模拟开关,自然它还具有开关性,具体表现如下:
  1. 信号可双向传输
  有些人习惯于把模拟开关的两个常开常闭端称之为输入端,公共端称之为输出端,其实这只是根据模拟开关的具体应用给予的临时定义。模拟开关大多可以使信号双向传输,如果忽略这一点,就很容易使电路生成问题,比如将电压反向偏置、电流倒灌等。
  2. 开关断开后漏电流极小
  模拟开关在断开(OFF)时会呈现高阻状态,两传输端间的漏电流极小,一般只有纳安级以下,如SGM3001、SGM3002和SGM3005系列模拟开关,其断开后的漏电流均为1nA。这么微弱的电流在应用中可忽略不计,模拟开关此时可被认为是理想断开的。
  总之,模拟开关是具有开关功能的半导体器件,在应用过程中既要充分利用它的开关功能,又要考虑它的半导体特性,否则可能会出现意想不到的麻烦。

模拟开关电路由两个或非门、两个场效应管及一个非门组成,如图一所示。模拟开关的真值表见表一。

  模拟开关的工作原理如下:
  当选通端E和输人端A同为1时,则S2端为0,S1端为1,这时VT1导通,VT2截止,输出端B输出为1,A=B,相当于输入端和输出端接通。
  当选通E为0时,而输人端A为0时,则S2端为1,S1端为0,这时VT1截止,VT2导通,输出端B为0,A=B,也相当于输人端和输出端接通。
  当选通端E为0时,这时VT1和VT2均为截止状态,电路输出呈高阻状态。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只有当选通端E为高电平时,模拟开关才会被接通,此时可从A向B传送信息;当输人端A为低电平时,模拟开关关闭,停止传送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