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用热敏电阻和8051单片和LCD显示出温度检测。麻烦解答

楼主:
    麻烦帮忙解答一下,本人小白,刚刚接触单片机。

网友A:
好像是   写个公式  对应温度    斜率     我用过   但是不是我写的  我只表达意思    具体施工队怎么弄的   还请高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像是 写个公式 对应温度 斜率 我用过 但是不是我写的 我只表达意思 具体施工队怎么弄的 ...

好的,谢谢

网友B:
“怎么用热敏电阻和8051单片和LCD显示出温度”

测量温度,实际上是给热敏电阻一个固定的电流,测量热敏电阻两端的电压,这要用到单片机内部的A/D,或者用外部A/D。单片机读出A/D转换得到的数值,通常是二进制,需要转换成十进制才能够显示。十进制数据存储在RAM的一片区域内,单片机可能还需要将其转换为LCD能够接受的格式,再送LCD。

至于多长时间测量一次温度,那就要用到单片机内定时器。

网友:
我用的  LM50   没用热敏电阻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怎么用热敏电阻和8051单片和LCD显示出温度” 测量温度,实际上是给热敏电阻一个固定的电流 ...

我发得表就是阻值对应得温度。我这个芯片应该是6V,10位的。

怎么给一个固定电流,A/D得怎么使用呢?

网友D:
ntc电阻吧,直接电阻分压以后查表,精度稍微差点但电路特简单

网友:
ntc电阻必须要校准,即便是同批次参数也不一样,e指数函数,用matlab生成数据放到程序里

网友:
引用 网友D:
ntc电阻吧,直接电阻分压以后查表,精度稍微差点但电路特简单

应该是的, 电阻分压?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发得表就是阻值对应得温度。我这个芯片应该是6V,10位的。 怎么给一个固定电流,A/D得怎么使用呢? ...

“怎么给一个固定电流”

方法很多。

一个方法是使用恒流源,这个比较贵。

一个方法如7楼所说,电阻分压。这里电阻分压的意思是一个标准电阻和热敏电阻串联(显然电流相等),电压施加在串联的两个电阻上。先测量标准电阻两端电压,电流就知道了,再测量热敏电阻两端电压,即可知道热敏电阻阻值。实际上,只要拿两次测量结果比较,即可知道热敏电阻阻值。

网友:
引用 网友B:
“怎么给一个固定电流” 方法很多。 一个方法是使用恒流源,这个比较贵。 一个方法如 ...

这得用到  IIC吧?

网友D:
主要的问题是ntc阻值和ADC电压不能完全对应,也就是你希望的低温点和0V对不上,完整的对应需要运放做调理.

这种不对应对于adc来说是精度损失.

横流源也行但是解决不了上面的问题,数据也还是要查表.

网友D:
电阻分压要考虑ntc电阻的热效应.

网友B:
IIC是一种通讯格式,和恒流源没有什么关系。

网友D:
你那个表也没有意义,每个ntc都需要校准以后才能使用,测出B值代到公式里算,比较麻烦,这也是为什么ntc比pt1000便宜的多的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B:
IIC是一种通讯格式,和恒流源没有什么关系。

您说得有点复杂了。我没弄懂了, 我也是才学习51单片机, 只是简单得用LCD显示温度。到时候是用电烙铁来测试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主要的问题是ntc阻值和ADC电压不能完全对应,也就是你希望的低温点和0V对不上,完整的对应需要运放做调理. ...

您说得有点复杂了。我没弄懂了, 我也是才学习51单片机, 只是简单得用LCD显示温度。到时候是用电烙铁来测试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电阻分压要考虑ntc电阻的热效应.

就是简单得LCD和ADC显示温度,到时候用电烙铁来测试。因为才开始学习51单片机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那个表也没有意义,每个ntc都需要校准以后才能使用,测出B值代到公式里算,比较麻烦,这也是为什么ntc比pt100 ...

这不是才学习51单片机,所以得一点点学习下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您说得有点复杂了。我没弄懂了, 我也是才学习51单片机, 只是简单得用LCD显示温度。到时候是用电烙铁来 ...

这么说吧,现在假设想要测量的温度范围是10~100度,阻值是19.9~0.679K欧,不用运放电路你能输出0~5V的电压吗?5v是adc的参考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么说吧,现在假设想要测量的温度范围是10~100度,阻值是19.9~0.679K欧,不用运放电路你能输出0~5V的电压吗 ...

那应该怎么做呢?

网友D:
那就将就一下呗

网友:
引用 网友D:
那就将就一下呗

网友:
你这个问题简单啊,有两种方法可以实现

1.不带AD采集的芯片,利用充放电的方式,计算出温敏电阻的阻值,然后查表

2.带AD采集的芯片,利用AD采集分压后的电压信号,然后计算出阻值查表

 如果有问题可以加我Q260568227一起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