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AL248的工作原理介绍

楼主:
如上图所示,HAL248什么时候输出低电平,什么时候输出高电平,这上面讲解的不是很清楚,表示不理解,恳请大佬能够详细解释一下工作原理,在此谢过,另外附上datasheet。

网友:
据图所示应该是   检测上升 和下降   触发的时间  大于或小于一定值

网友A:
磁场强度大于器件的门限就输出低电平,低于门限就输出高电平,但有一个施密特迟滞区来保证输出不发生临界抖动。

网友:
等大神指點。

网友:
引用 网友A:
磁场强度大于器件的门限就输出低电平,低于门限就输出高电平,但有一个施密特迟滞区来保证输出不发生临界抖 ...

谢谢大佬的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