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 求解

楼主:
使用STM32F103RCT6
我使用定时器比较输出时  初始化都设好,开放了中断,不使能定时器  。当
arr psc DutyRatio 全为零并赋值后,
TIM3->ARR = arr ;  // 重载值改变输出频率
TIM3->PSC  = psc ; //预分频器
TIM3->CCR4= DutyRatio /*(arr+1)/2*/ ;
就进入中断了,调试窗口看TIM3->CR1 为0 。为什么不使能定时器能进入中断呢?

网友A:
不使能定时器,定时器怎么工作呢

初始化代码请贴全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使能定时器,定时器怎么工作呢 初始化代码请贴全

谢谢了,已经解决了。

已解决。原因是计数器使能和中断无关。比较捕获为0,设置完即会产生中断。

网友:
已解决。原因是计数器使能和中断无关。比较捕获为0,设置完即会产生中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