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电源是否有坛子的大神设计过

楼主:
此内容由EEWORLD论坛网友btty038原创,如需转载或用于商业用途需征得作者同意并注明出处

网友A:
这个是不是太随意了

网友:
还有这个

网友B:
从前面板两个旋钮看,是可调输出的电源。但是从内部照片看,做工实在差。估计精度、噪音等等也好不到哪里去。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从前面板两个旋钮看,是可调输出的电源。但是从内部照片看,做工实在差。估计精度、噪音等等也好不到哪里去 ...

主要是两个板子   14年的和16年的  全是拼接的

网友B:
从最后一幅铭牌照片看,确实是可调输出的开关电源。输出功率还不小,最大输出电压达600V,最大输出电流达5A,调节范围也不小。

网友B:
从第七和第十幅照片看,该电源使用了两个多圈电位器。多圈电位器直接安装在金属机壳上。这样的结构,抗电强度测试通得过才怪。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从最后一幅铭牌照片看,确实是可调输出的开关电源。输出功率还不小,最大输出电压达600V,最大输出电流达5A ...

3000W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从第七和第十幅照片看,该电源使用了两个多圈电位器。多圈电位器直接安装在金属机壳上。这样的结构,抗电强 ...

用过一次  做实验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过一次  做实验

么有拆完?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从第七和第十幅照片看,该电源使用了两个多圈电位器。多圈电位器直接安装在金属机壳上。这样的结构,抗电强 ...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看起来像磁环或者穿心电容

网友B:
夹在散热器翼片上的可能是测温元件,过热时自动关机保护,或者报警。

涂红色的那两根金属丝,可能是防止铁氧体磁芯粘接不牢固而破碎加上去的。

网友B:
照片不大清楚,好像是一根导线穿过环形磁芯。如果是这样,那么可能是电流互感器,用于测量高频电流。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起来像磁环或者穿心电容

应该是磁环。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夹在散热器翼片上的可能是测温元件,过热时自动关机保护,或者报警。 涂红色的那两根金属丝,可能是防 ...

固定磁芯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夹在散热器翼片上的可能是测温元件,过热时自动关机保护,或者报警。 涂红色的那两根金属丝,可能是防 ...

散热器下面有12个管  连接到  铁氧体

网友:
引用 网友B:
照片不大清楚,好像是一根导线穿过环形磁芯。如果是这样,那么可能是电流互感器,用于测量高频电流。 ...

网友A:
粘上的固定死的硅胶

网友A:
引用 网友C:
看起来像磁环或者穿心电容

SCT2011A   标签贴的      百度没找到

网友:
引用 网友B:
照片不大清楚,好像是一根导线穿过环形磁芯。如果是这样,那么可能是电流互感器,用于测量高频电流。 ...

SCT2011A         标号标的  T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不是太随意了

有温度保护,测温的

这样放置也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温度保护,测温的 这样放置也正常

主要是用铜皮裹着就卡在哪儿   实在是不敢恭维

网友D:
这是磁环?这样安装,胶装上的?

上个清楚的特写照片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是磁环?这样安装,胶装上的? 上个清楚的特写照片看看

我去看看  特写一个   稍等片刻  马上回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粘上的固定死的硅胶

19楼照片,从矩形引脚看,似乎是个整流桥,用一个螺钉固定在电路板上。整流桥上表面加了个散热器。散热器与整流桥之间白色物质是导热硅胶。

网友B:
此照片,(1)处是交流220V进线无疑,(2)处可能是个安规电容,(3)处可能是个共模电感,(4)处是整流桥带散热器,(5)处好像是个继电器(不知道为什么此处要用个继电器),(6)处好像是个热敏电阻。

网友:
18楼这块板子,好像是220V整流滤波,同时还有个产生低压直流的辅助开关电源。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此照片,(1)处是交流220V进线无疑,(2)处可能是个安规电容,(3)处可能是个共模电感,(4)处是整流桥带 ...

1-2之间那个电阻  起什么作用?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是磁环?这样安装,胶装上的? 上个清楚的特写照片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SCT2011A   标签贴的      百度没找到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2之间那个电阻  起什么作用?

没有见到电路是如何联接的,不大好猜。

如果是并联在黄色电容两端,那就是防止断电后电容上电压无处释放而加的(实际用处可能很小)。

网友B:
31楼照片,是黄色导线穿过黑色元件,很可能是电流互感器。

网友:
引用 网友B:
31楼照片,是黄色导线穿过黑色元件,很可能是电流互感器。

电流检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有见到电路是如何联接的,不大好猜。 如果是并联在黄色电容两端,那就是防止断电后电容上电压无处释 ...

装好 被拿去做试验了   哈哈

网友:
那就对了。该电流互感器就是用作电流测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