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既然74HC245 芯片输入是什么输出就是什么,那它是怎样起到提高驱动能力的呢

楼主:
请问既然74HC245 芯片输入是什么输出就是什么,那它是怎样起到提高驱动能力的呢

网友A:
模拟电路中有个东西叫放大器,74HC245提高驱动能力无非就是靠放大。

网友B:
比如说,它的输入要TTL电平,0.1mA电流,输出可能就是OC门,Vce是20V,集电极电流2A,这不就是提高驱动能力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模拟电路中有个东西叫放大器,74HC245提高驱动能力无非就是靠放大。

非常感谢,您是说他的输入引脚接的是器件内部一三极管的B极吗?而相应的输出引脚接的是此三极管的集电极吗?是这个意思 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比如说,它的输入要TTL电平,0.1mA电流,输出可能就是OC门,Vce是20V,集电极电流2A,这不就是提高驱动能力 ...

非常感谢,您是说他的输入引脚接的是器件内部一三极管的B极吗?而相应的输出引脚接的是此三极管的集电极吗?是这个意思 吗?

网友:
74HC245内部电路图 - 74hc245中文资料详细(74hc245管脚功能_工作原理方法_电气特性及应用电路)

  74HC245内部电路图

74ls245中文资料详细(74ls245管脚功能_工作原理方法及应用电路)

  74HC245逻辑图

74ls245中文资料详细(74ls245管脚功能_工作原理方法及应用电路)

  74hc245的作用

  245是方向可控的八路缓冲器,主要用于实现数据总线的双向异步通信。为了保护脆弱的主控芯片,通常在主控芯片的并行接口与外部受控设备的并行接口间添加缓冲器。当主控芯片与受控设备之间需要实现双向异步通信时,自然就得选用双向的八路缓冲器了,245就是面向这种需求的。常见于同并口液晶屏、并口打印机、并口传感器或通讯模块等设备的接口上。

  74hc245应用电路

74ls245中文资料详细(74ls245管脚功能_工作原理方法及应用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C:
非常感谢,您是说他的输入引脚接的是器件内部一三极管的B极吗?而相应的输出引脚接的是此三极管的集电极 ...

74HC245型号中的字母C,表示CMOS工艺。该芯片内部没有双极型三极管,当然也就没有基极(B极)和集电极。

网友:
74HC245内部电路图 - 74hc245中文资料详细(74hc245管脚功能_工作原理方法_电气特性及应用电路)

2018年01月27日 09:54 网络整理 作者:

  74HC245内部电路图

74ls245中文资料详细(74ls245管脚功能_工作原理方法及应用电路)

  74HC245逻辑图

74ls245中文资料详细(74ls245管脚功能_工作原理方法及应用电路)

  74hc245的作用

  245是方向可控的八路缓冲器,主要用于实现数据总线的双向异步通信。为了保护脆弱的主控芯片,通常在主控芯片的并行接口与外部受控设备的并行接口间添加缓冲器。当主控芯片与受控设备之间需要实现双向异步通信时,自然就得选用双向的八路缓冲器了,245就是面向这种需求的。常见于同并口液晶屏、并口打印机、并口传感器或通讯模块等设备的接口上。

  74hc245应用电路

74ls245中文资料详细(74ls245管脚功能_工作原理方法及应用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C:
非常感谢,您是说他的输入引脚接的是器件内部一三极管的B极吗?而相应的输出引脚接的是此三极管的集电极 ...

此外,74HC245输出是两支管子,构成所谓图腾柱形式(我宁愿称之为并联推挽),并不是单独一支管子。单独一支MOS管子,那是所谓OD门(漏极开路输出)。

网友B:
引用 网友C:
非常感谢,您是说他的输入引脚接的是器件内部一三极管的B极吗?而相应的输出引脚接的是此三极管的集电极 ...

只是打个比方,举个提高驱动能力的例子。。。。

网友A:
引用 网友C:
非常感谢,您是说他的输入引脚接的是器件内部一三极管的B极吗?而相应的输出引脚接的是此三极管的集电极 ...

74HC245内部是16个同相门,外加控制传输方向和允许输出的控制电路。16个同相门,每个门绝不能用一支或者两支管子来表示,而是复杂得多。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只是打个比方,举个提高驱动能力的例子。。。。

非常感谢  请问742hc45输入与输出一样 是指输出端电压和电流完全一样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74HC245内部是16个同相门,外加控制传输方向和允许输出的控制电路。16个同相门,每个门绝不能用一支或者 ...

非常感谢  请问742hc45输入与输出一样 是指输出端电压和电流完全一样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非常感谢 请问742hc45输入与输出一样 是指输出端电压和电流完全一样吗

“请问742hc45输入与输出一样 是指输出端电压和电流完全一样吗”

哪有“输入与输出一样”这种事?

网友:
引用 网友C:
非常感谢 请问742hc45输入与输出一样 是指输出端电压和电流完全一样吗

一般指的是输入输出电平,输入高电平,输出也是高电平。有反相缓冲驱动器的,输入高电平,输出是低电平。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非常感谢 请问742hc45输入与输出一样 是指输出端电压和电流完全一样吗

74HC245是具有三态输出的八路总线收发器,是给低输出能力的芯片提供高带载能力,,

能把这给理解和会用就足够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D:
74HC245是具有三态输出的八路总线收发器,是给低输出能力的芯片提供高带载能力,, 能把这给理解和会 ...

感谢,但是,我这个人就是有些刨根问底的怪癖。谢谢。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感谢,但是,我这个人就是有些刨根问底的怪癖。谢谢。

好习惯支持,

有工程院士的潜在气质,支持!

网友:
引用 网友D:
好习惯支持, 有工程院士的潜在气质,支持!

哈哈。可惜呀,本人好奇心有,也想继续深造,但智商不够。哈哈